求助:STM32F4 ADC双通道中断扫描,获取ad值只能读取到最后一个通道的采样值

楼主(2022-11-17):
求助大神:STM32F4 ADC双通道中断扫描,获取ad值只能读取到每个间断组最后一个通道。
PS:主程序只是周期定时的调用-->HAL_ADC_Start_IT(&hadc1);开启ADC采集;
现象:1、主函数必须调用两次HAL_ADC_Start_IT,才能进入一次HAL_ADC_ConvCpltCallback中断处理函数;
          2、每次HAL_ADC_ConvCpltCallback中断获取到的值都是第2个转换序列的值,即ADC_CHANNEL_VREFINT通道的值(每次都是0x5DC-0X5DD,可知是ADC_CHANNEL_VREFINT通道的值)。ADC_CHANNEL_10的值不知如何获取。
         求助:如何在每一次启动HAL_ADC_Start_IT采集后,能同时获取到我两个通道的值?按我的理解,应该是可以同时输出的,为何只能采集到最后一个通道的值。是MX_ADC1_Init是哪个配置有问题,还是我逻辑有问题?求大神解答。

附上程序:
ADC配置:
void MX_ADC1_Init(void)
{
  ADC_ChannelConfTypeDef sConfig = {0};

  /** Configure the global features of the ADC (Clock, Resolution, Data Alignment and number of conversion)
  */
  hadc1.Instance = ADC1;
  hadc1.Init.ClockPrescaler = ADC_CLOCK_SYNC_PCLK_DIV4;//4 分频
  hadc1.Init.Resolution = ADC_RESOLUTION_12B;//12 位模式
  hadc1.Init.ScanConvMode = ENABLE;//
  hadc1.Init.ContinuousConvMode = DISABLE;//DISABLE:关闭连续转换,即单次转换模式
  hadc1.Init.DiscontinuousConvMode = ENABLE;(DiscontinuousConvMode)。如果启用连续模式,则放弃此参数设置)
  hadc1.Init.NbrOfDiscConversion = 1;//
  hadc1.Init.ExternalTrigConvEdge = ADC_EXTERNALTRIGCONVEDGE_NONE;//使用软件触发
  hadc1.Init.ExternalTrigConv = ADC_SOFTWARE_START;//软件触发
  hadc1.Init.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右对齐
  hadc1.Init.NbrOfConversion = 2;//2个转换在规则序列中
  hadc1.Init.DMAContinuousRequests = DISABLE;//关闭 DMA 请求
  hadc1.Init.EOCSelection = ADC_EOC_SEQ_CONV;//
  if (HAL_ADC_Init(&hadc1) != HAL_OK)//初始化
  {
    Error_Handler(__FILE__, __LINE__);
  }
  /** Configure for the selected ADC regular channel its corresponding rank in the sequencer and its sample time.
  */
  sConfig.Channel = ADC_CHANNEL_10;//ADC1,通道10
  sConfig.Rank = 1;//第1个转换序列,
  sConfig.SamplingTime = ADC_SAMPLETIME_3CYCLES;//采样时间
  if (HAL_ADC_ConfigChannel(&hadc1, &sConfig) != HAL_OK)//通道配置
  {
    Error_Handler(__FILE__, __LINE__);
  }

  sConfig.Channel = ADC_CHANNEL_VREFINT;//ADC内部参考电压通道(// #define ADC_CHANNEL_VREFINT ADC_CHANNEL_17)
  sConfig.Rank = 2;//第2个转换序列
  sConfig.SamplingTime = ADC_SAMPLETIME_3CYCLES;//采样时间
  if (HAL_ADC_ConfigChannel(&hadc1, &sConfig) != HAL_OK)//通道配置
  {
    Error_Handler(__FILE__, __LINE__);
  }
}

void HAL_ADC_MspInit(ADC_HandleTypeDef* adcHandle)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 {0};
  if(adcHandle->Instance==ADC1)
  {
    /* ADC1 clock enable */
    __HAL_RCC_ADC1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C_CLK_ENABLE();

    /**ADC1 GPIO Configuration
    PC0    ------> ADC1_IN10
    */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0;//PC0---ADC1_IN10连接的GPIO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ANALOG;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HAL_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

    /* ADC1 interrupt Init */
    HAL_NVIC_SetPriority(ADC_IRQn, 3, 0);//
    HAL_NVIC_EnableIRQ(ADC_IRQn);//使能响应中断通道
  /* USER CODE BEGIN ADC1_MspInit 1 */

  /* USER CODE END ADC1_MspInit 1 */
  }
}

void HAL_ADC_ConvCpltCallback(ADC_HandleTypeDef* hadc)
{
        uint32_t adc_value = 0;
        uint32_t adc_Battery = 0x00;
        uint8_t i;

        HAL_ADC_Stop_IT(&hadc1);
        adc_value_data[adc_value_Num] = HAL_ADC_GetValue(&hadc1);
        adc_Vrefint_data[adc_value_Num] = HAL_ADC_GetValue(&hadc1);//test
        adc_value_Num++;

        if(adc_value_Num >= 10)
        {
                for(i = 0; i < adc_value_Num; i++)
                {
                        adc_value += adc_value_data;
                }
                adc_value_Num = 0;
                adc_value = adc_value/10;
    }
}

网友A:
使用ADC多通道扫描,强烈建议把DMA打开,否则获取通道值系列非常不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ADC多通道扫描,强烈建议把DMA打开,否则获取通道值系列非常不方便。

DMA配置比较麻烦吧?有没有参考的,目前改用轮询的方式可用。

楼主:
改用轮询的方式可用,目前配置如下:
void MX_ADC1_Init(void)
{
  ADC_ChannelConfTypeDef sConfig = {0};

  /** Configure the global features of the ADC (Clock, Resolution, Data Alignment and number of conversion)
  */
  hadc1.Instance = ADC1;
  hadc1.Init.ClockPrescaler = ADC_CLOCK_SYNC_PCLK_DIV4;//4 分频
  hadc1.Init.Resolution = ADC_RESOLUTION_12B;//12 位模式
  hadc1.Init.ScanConvMode = ENABLE;//扫描模式设置(此参数可与参数“DiscontinuousConvMode”关联,以便将主序列细分为连续部分.如果禁用:转换在单模式下,参数“NbrOfConversion”被丢弃,相当于设置为1.如果启用:转换以序列模式执行,扫描方向向上:从rank1到rank“n”))
  hadc1.Init.ContinuousConvMode = DISABLE;//开启连续转换模式或者单次转换模式,DISABLE:关闭连续转换,即单次转换模式
  hadc1.Init.DiscontinuousConvMode = ENABLE;//不连续转换模式设置 (PS:1、仅当启用ScanConvMode时,才使用DiscontinuousConvMode,如果禁用ScanConvMode,则丢弃此参数。2、仅当禁用连续模式(ContinuousConvMode)时,才能启用不连续模式(DiscontinuousConvMode)。如果启用连续模式,则放弃此参数设置)
  hadc1.Init.NbrOfDiscConversion = 1;//间断模式可以让扫描的2个通道进行分成四2个组,此为配置间断组每个组有几个通道的,这里必须配置为1(否则在获取ad值得时候只能读取到每个间断组最后一个通道)。
  //hadc1.Init.NbrOfDiscConversion = 0;
  hadc1.Init.ExternalTrigConvEdge = ADC_EXTERNALTRIGCONVEDGE_NONE;//使用软件触发
  hadc1.Init.ExternalTrigConv = ADC_SOFTWARE_START;//软件触发
  hadc1.Init.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右对齐
  hadc1.Init.NbrOfConversion = 2;//2个转换在规则序列中(设置通道总数量,即你要用几个通道进行转换(勿忘))
  hadc1.Init.DMAContinuousRequests = DISABLE;//关闭 DMA 请求
  hadc1.Init.EOCSelection = ADC_EOC_SINGLE_CONV;//
  if (HAL_ADC_Init(&hadc1) != HAL_OK)//初始化
  {
    Error_Handler(__FILE__, __LINE__);
  }
  /** Configure for the selected ADC regular channel its corresponding rank in the sequencer and its sample time.
  */
  sConfig.Channel = ADC_CHANNEL_10;//ADC1,通道10
  sConfig.Rank = 1;//第1个转换序列,序列 1(用于配置规则通道的转换顺序,如果想禁止一个通道或者改变一个通道的顺序,可以使用新配置覆盖。写的时候可以直接写数值,不用写宏定义,因为宏定义的通道和数值是对应的,通道1的值就是1,通道2的值就是2…以此类推)
  sConfig.SamplingTime = ADC_SAMPLETIME_3CYCLES;//采样时间
  if (HAL_ADC_ConfigChannel(&hadc1, &sConfig) != HAL_OK)//通道配置
  {
    Error_Handler(__FILE__, __LINE__);
  }

  sConfig.Channel = ADC_CHANNEL_VREFINT;//ADC内部参考电压通道(// #define ADC_CHANNEL_VREFINT ADC_CHANNEL_17)
  sConfig.Rank = 2;//第2个转换序列,序列2(因为在初始化中配置通道总数为2个,所以通道10为第一次转换,通道17第二次转换,采样周期3个时钟周期)
  sConfig.SamplingTime = ADC_SAMPLETIME_3CYCLES;//采样时间
  if (HAL_ADC_ConfigChannel(&hadc1, &sConfig) != HAL_OK)//通道配置
  {
    Error_Handler(__FILE__, __LINE__);
  }

}

void HAL_ADC_MspInit(ADC_HandleTypeDef* adcHandle)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 {0};
  if(adcHandle->Instance==ADC1)
  {
    /* ADC1 clock enable */
    __HAL_RCC_ADC1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C_CLK_ENABLE();

    /**ADC1 GPIO Configuration
    PC0    ------> ADC1_IN10
    */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0;//PC0---ADC1_IN10连接的GPIO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ANALOG;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HAL_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

  /* USER CODE END ADC1_MspInit 1 */
  }
}

主函数测试程序:
        for(i = 0;i<10;i++)
        {
        HAL_ADC_Start(&hadc1); //此开始函数必须放入for,若不是则采集第一次的ADC通道,即PA2
                                HAL_ADC_PollForConversion(&hadc1,0xffff);//ADC_InitTypeDef
          if(i % 2 == 0)
          {
            adc_value_data[i/2] = HAL_ADC_GetValue(&hadc1);
          }
          else
          {
            adc_Vrefint_data[(i-1)/2]=HAL_ADC_GetValue(&hadc1);
          }
        }
        HAL_ADC_Stop(&hadc1);

网友:
引用 楼主:
改用轮询的方式可用,目前配置如下:
void MX_ADC1_Init(void)
{

速度慢了,可以轮询,速度快了得上DMA,使用DMA很方便的。
CubeF4的库里面有对应的例子,可以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