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RTOS] 任务通知宕机的问题?

楼主(2022-11-17):
中断中调用xTaskNotifyFromISR发送通知,任务中调用xTaskNotifyWait()一直等待通知, 普通场景看起来是ok的,但是当我提高中断发送频率进行压力测试的时候, 会造成接受通知的任务变成ready态而无法再次收到任何通知了,此时中断依旧可以正常发送通知不出错,但是任务确始终无法再次运行起来,这个一般会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ps:为了便于测试,中断和任务都没有做其他过多的测试,均是仅仅发送和接收通知.

网友A:
现在多高的频率。

然后就是这个任务设置为最高优先级任务,1KHz的中断是否正常,如果不正常,说明工程确实有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多高的频率。

然后就是这个任务设置为最高优先级任务,1KHz的中断是否正常,如果不正常,说明工程确 ...

频率其实也不高,就手动按键的大概10HZ,
目前接收任务已经是最高优先级了,但是任务依然会ready, 也没有触发什么assert什么的,大神有什么调试方面的建议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频率其实也不高,就手动按键的大概10HZ,
目前接收任务已经是最高优先级了,但是任务依然会ready, 也没有触 ...

10Hz? 那不应该,你的程序设计应该有点问题。

网友:
FreeRTOS的功能会判断句柄,如果句柄无效会assert,试试先创建任务等相关内容,再开启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