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 双定时器触发双ADC采样

楼主(2022-11-17):
RT,硬汉哥,请问一下,STM32H7能不能实现用两个定时器分别来触发ADC1和ADC2采样n个点?比如用TIM1以500K的频率触发ADC1采样5000个点,用TIM2(或者其他,这里举例)以1M的频率采样50000个点?开始采样的时候是同时的,结束的话因为点数不同所以不会同时结束,然后都分别使用DMA方式搬运数据,这样可行吗?

楼主:
有点描述错误,用TIM2(或者其他,这里举例)以1M的频率触发ADC2采样50000个点

网友A:
没问题,这个互不影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问题,这个互不影响的。

好的,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问题,这个互不影响的。

还想请教一下,这种情况下DMA是不是也要都用起来,比如ADC1使用的是DMA1,那ADC2是不是就要使用DMA2了?因为是要同时采集两个信号的,并且这种情况下,我还有其他外设:比如SDMMC也需要用其中一个DMA那怎么处理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想请教一下,这种情况下DMA是不是也要都用起来,比如ADC1使用的是DMA1,那ADC2是不是就要使用DMA2了? ...

1、每个DMA下有多个数据流,选择不同的数据流即可,ADC1和ADC2可以都使用DMA1下的不同数据流。
2、H7的SDMMC有自己独立的IDMA,他不需要使用通用DMA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每个DMA下有多个数据流,选择不同的数据流即可,ADC1和ADC2可以都使用DMA1下的不同数据流。
2、H7的S ...

文档上说8路数据流,但是不是并行处理的,有优先级和仲裁器的,就想中断的概念一样,如果同时发生数据流要搬运,只会搬完一个再搬另一个对吧?我现在希望的是两路采集都是在同时进行的,只是采样频率和采样点数不能一样,比如用数据流1和数据流2,都发生了ADC转换完成的数据要搬运(ADC1对应数据流1和ADC2对应数据流2),根据文档说的不是并行处理,然后优先级都设置成一样,仲裁器优先搬运数据流1也就是ADC1的数据,然后再搬运数据流2也就是ADC2的数据,会不会数据流2(ADC2)的数据还未搬运,然后ADC2的下一次数据又来了?那不是丢点了?理想化的是并行处理,互不干涉。

网友A:
引用 楼主:
文档上说8路数据流,但是不是并行处理的,有优先级和仲裁器的,就想中断的概念一样,如果同时发生数据流 ...

这个要正确理解DMA搬运;
(1)并不是完全搬运完,DMA也有FIFO缓存的,而且DMA搬运间隙,只要有时间就会执行其它DMA请求。
(2)这个时候最重要的还是考验DMA的总带宽性能,H7的带宽处理多个ADC同时干活完全无压力。像我们早期的F407一代示波器,就是三路定时器触发+3个ADC+3组DMA数据流做的三通道快速数据快速交替采样还处理的过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正确理解DMA搬运;
(1)并不是完全搬运完,DMA也有FIFO缓存的,而且DMA搬运间隙,只要有时间就会 ...

好的,明白了,再次感谢你硬汉大哥,解惑这块您真的做的很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