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 换IAR9了,按老习惯构建项目出现找不到xx32f030.h和cmsis_iar.h的问题

楼主(2022-11-17):
之前用老款的IAR,新建项目很简单,该加入的文件全部加入,然后在 preprocessor 里指定下各个.h文件的相对目录即可,换版本9之后不行了,按以前的方法搞完之后,出现很多警告提示这没定义那没定义的,这些基础定义都在xx32f030.h文件里(目前我在用普冉的M0+),用STM32也是一样的结果,也是找不到stm32f103xx.h,感觉这应该是个很简单的设置问题,现在环境里的很多文件找不到这个头文件,在哪告诉它们一下就行,但是就是不知道怎么设置,官方的例程编译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我对比了两天,还是没找到在哪设置的,其实用官方例程直接改就行,但我还是想自己重新组建工程,把这个问题找到原因,另外IAR的新版本需要 cmsis_iar.h 文件了,搜了下,找到了这个文件的位置,但是在 preprocessor 里指定了这个位置之后,工程还是提示找不到这个文件,这两个问题不知道IAR升级之后为啥搞得这么神秘

网友:
方便的话,分享你的工程到百度云,我试试,最好分享下老版工程,能编译通过的,我转换到9.x试试

楼主:
硬汉你给你我个邮箱,我直接发给你,IAR9下直接建的工程,应该是个简单的配置问题,但是我一直没找到在哪改配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硬汉你给你我个邮箱,我直接发给你,IAR9下直接建的工程,应该是个简单的配置问题,但是我一直没找到在哪改 ...

我的邮箱:512464265@qq.com

楼主:
硬汉,邮件发过去了,请帮个忙

网友:
引用 楼主:
硬汉,邮件发过去了,请帮个忙

刚发现一个尴尬的问题,我前段时间升级Win11后,IAR注册丢失了,得这两天重新注册了帮你测试

楼主:
多些硬汉

网友:
引用 楼主:
硬汉你给你我个邮箱,我直接发给你,IAR9下直接建的工程,应该是个简单的配置问题,但是我一直没找到在哪改 ...

IAR8跟IAR9差别那么大吗?那老项目迁移不是很麻烦

楼主:
硬汉,你的 IAR9 重新激活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硬汉,你的 IAR9 重新激活了吗?

最晚明天帮你测试,今天我把周报发布了

楼主:
拜托了,一个很小的配置问题,就是没整明白

网友:
引用 楼主:
拜托了,一个很小的配置问题,就是没整明白

今晚我就测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拜托了,一个很小的配置问题,就是没整明白

这里要修改了,不要使用绝对路径,使用相对路径

楼主:
我先改下试试

网友:
不会吧?耍这么久iar了,还搞不明白绝对路径和相对路径?

楼主:
不是搞不明白,是 IAR 升级之后新建工程的时候压根儿忘了这事儿了,忘的干干净净的,附件里是用相对路径新建的工程,顺便给普冉的 M0+ 打个广告,确实便宜,资源还可以,这次用普冉之前用了一两年的51,现在发现普冉的 M0+ 比51还便宜,上一波儿涨价导致国产51到现在的价格还是没有回归到 2019 年之前的水平,所以准备用这个M0+逐步替换掉一些51的板子,除了具有特殊资源无法替换的51,其它的全部用这个M0+替换掉

网友:
现在新出版本有破解方法了?会不会是你用的破解软件破解不完全才导致stm32f103xx.h的路径不能被是被识别?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和以前的版本对core_cm3.c文件是否支持的问题一样,新的版本把一些内核或是硬件库文件包含到自身的路径了

楼主:
完全PJ版,原因是用的绝对路径,改成相对路径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