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11编码器波形

楼主(2022-11-18):
关于EC11正向系列编码器,这种顺逆方向的输出波形,正确的波形理解应该是怎么样的?请教一下大佬们!

网友A:
顺时针,A下降沿B高电平(A上升沿B低电平)
逆时针,A下降沿B低电平(A上升沿B高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顺时针,A下降沿B高电平(A上升沿B低电平)
逆时针,A下降沿B低电平(A上升沿B高电平)

看懂了,就是一开始看到这个图是懵的。谢谢。

网友:
这个要外部中断才好检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