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SDIO] 关于Time base: System tick timer优先级

楼主(2022-11-18):
最近在弄SD卡+FATFS弄得有点崩溃,总是写入一段时间(几分钟或者十来分钟)就会出现FR_DISK_ERR,无奈之下只能与之前一个测试过能稳定读写的工程做对比看看哪里出错。

在查到NVIC的时候,发现能稳定读写的工程里面的Time base: System tick timer优先级是设为了0的,而那个会出ERR的工程则是设为了15。

随后便试着把出ERR的工程的优先级也改为0,你猜怎么着,它就正常了!

后来我认真想了想,我用CubeMX创建工程的时候也没去修改过这个优先级啊,也就是说这个15是cubeMX自己设置的,我就奇怪了为什么要默认成15呢?

所以我想问的就是,这个优先级是不是就应该设成0,设成其他都会出现不可预知的问题呢?

楼主:
更正:改了优先级后,SD卡写入373次后还是出现了FR_DISK_ERR

网友A:
新建工程试了下,确实默认是最低优先级,逻辑上也说得过去,它没有高优先级的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建工程试了下,确实默认是最低优先级,逻辑上也说得过去,它没有高优先级的需求

请教一下为什么不需要高优先级?这个Time base不是关乎到所有的外设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为什么不需要高优先级?这个Time base不是关乎到所有的外设吗?

已经在你的新帖子讨论

【求助】SD卡写入出现FR_DISK_ER!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6625&fromuid=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