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ua] H7-TOOL的LUA实现的RTC+微秒级时间戳获取方法

楼主(2022-11-18):
代码:
[Lua] 纯文本查看 复制代码
local rtc_buf
local us
local Hour
local Min
local Sec

function printf(...)
    print(string.format(...))
end

us = get_runtime_us()

while(1)
do

rtc_buf = read_clock()

Hour = tonumber(string.byte(rtc_buf,5,5))
Min = tonumber(string.byte(rtc_buf,6,6))
Sec = tonumber(string.byte(rtc_buf,7,7))

s_BeginRTCTime = (Hour * 3600 + Min * 60 + Sec) * 1000000

total_time = s_BeginRTCTime  + check_runtime_us(us)

printf("%s:%06d", os.date("系统运行时间     = %H:%M:%S", total_time//1000000), total_time%1000000)

delayms(100)

end

楼主:
改进版后,最终版:

[Lua] 纯文本查看 复制代码
local us
local diffus
local time

function printf(...)
    print(string.format(...))
end

us = get_runtime_us()
time = os.time()

while(1)
do

diffus = check_runtime_us(us)

printf("%s:%06d", os.date("系统运行时间     = %H:%M:%S", time+diffus//1000000), diffus%1000000)

delayms(100)

end

网友A:
引用 楼主:
改进版:

[mw_shl_code=lua,true]local rtc_buf

你这个是有问题的。需要把os.time()保存下来。不然两个时钟都在同时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有问题的。需要把os.time()保存下来。不然两个时钟都在同时跑。

已经修正,测试完,忘了改回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经修正,测试完,忘了改回来了。

非常完美。这几天考虑做个记录仪。现在还有个问题。LUA有没有按键的api。我想做个简单的界面选择一下波特率。不然使用起来很不方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非常完美。这几天考虑做个记录仪。现在还有个问题。LUA有没有按键的api。我想做个简单的界面选择一下波特 ...

参考这个例子, 可以读取按键。

get_key() 可读取键值

beep()
print("请按键,长按c退出")
while(1)
do
  k = get_key()
  if (k > 0) then
    print(k)
  end
end

通过PC界面,执行lua程序,可打印按键键值
支持 s键按下、弹起、长按、长按弹起、 c键按下、c键弹起。  C键长按不支持了(用于退出lua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参考这个例子, 可以读取按键。

get_key() 可读取键值

??????例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