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软件] TOOL升级固件失败黑屏的处理方式,V2.2.0 PC软件将自动提示

楼主(2022-11-19):
执行升级APP固件如果失败,将自动提示如下信息:
执行升级
1.刷新APP固件
未发现H7-TOOL EMMC磁盘, 升级终止

如果TOOL升级时黑屏, 请按如下方式操作:【无需打开PC机软件】
1.拔掉USB线
2.按住TOOL上的S键不放
3.插上USB线后,松开S键
4.TOOL会进入BOOT程序,液晶屏会显示"升级APP固件  Boot Version V2.04"   如果显示 V1.0x,则是早期固件了,请按步骤5.2处理
  4.2 如果还是黑屏,则用其它仿真器烧录 H7-BOOT.bin 文件到0x08000000地址
  4.3 烧录BOOT完毕后进入步骤1
5.此时电脑上会看到一个H7-TOOL_IAP的模拟U盘
  5.1 如果看到IAP磁盘,则进入步骤6
  5.2 如果没看到模拟U盘,则用其它仿真器烧录 H7-BOOT.bin 文件到0x08000000地址
  5.3 烧录BOOT完毕后进入步骤1
6.将 h7_tool_app(V2.xx).bin 文件复制到IAP磁盘
7.大概10几秒,升级完毕

固件文件目录: h7toolPC_release\EMMC\H7-TOOL\Firmwar

【早期固件V1.x,无第3方下载器升级boot的步骤】
必须使用早期的PC软件操作,先升级好BOOT。
软件:
---安装USB串口驱动

1.进入Driver文件夹,安装USB虚拟串口驱动
---升级旧版APP固件,解决黑屏问题
2.按住H7-TOOL上的S键不放,插上USB线,显示APP固件升级界面后,松开S键。
2.启动H7-TOOL_PC软件V0.10.exe
3.进入系统设置页面
4.点设置串口,选择COM端口
7.点打开文件,选择"h7_tool_app(V1.50).bin"
8.点开始下载,等待升级app完成(TOOL上显示进度),大概1分钟多钟。
9.升级固件成功后,TOOL会自动进入V1.50的界面。
---格式化EMCC磁盘,复制临时的H7-TOOL文件夹到虚拟磁盘
10.关闭PC软件,之后仅操作TOOL.
11.长按TOOL的S键进入系统设置
12.进入菜单USB虚拟磁盘
13.电脑上应该看到一个虚拟磁盘。
  -如果没有格式化,请进行快速格式化。卷标必须填EMMC
  -如果看到了EMMC磁盘,直接下一步
14.将EMMC文件件内的H7-TOOL文件复制到这个磁盘根目录。完毕后,长按C键返回。
---刷新boot固件到V2.04
15.进入数据维护菜单
16.短按S键选择到刷新boot按钮,长按S键开始刷新boot
17.刷新完boot后拔掉USB线。
18.按住S键插上USB线,此时会进入V2.04的APP固件升级界面,PC机上会看到H7-TOOL_IAP磁盘。
---用新的boot固件升级V2.21的APP固件
19.将 h7_tool_app(V2.21).bin 文件复制到H7-TOOL_IAP磁盘。
20.之后,你可以用最新版本的PC软件升级最新版本的EMM文件和APP固件了。

网友A:
黑屏问题,主要两个原因
1、操作过程,没有还升级完毕,大家误以为升级完毕了,直接拔掉了USB线。
2、还有一种是部分电脑不知道为什么会往虚拟U盘里面写入个叫wps的文件。大部分人的电脑不会。

网友B(2025-02-24):
引用 网友A:
黑屏问题,主要两个原因
1、操作过程,没有还升级完毕,大家误以为升级完毕了,直接拔掉了USB线。
2、还 ...

我出现黑屏了,但是界面上没有S键,只有C和电源这些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出现黑屏了,但是界面上没有S键,只有C和电源这些啊

新版TOOL是OK键

网友:
因为使用上位机测试烧录老版本的boot导致黑屏,目前按照你这个方法测试都无法成功,还有其他解决办法吗

网友:
拆开TOOL,PCB上有个SWD接口,使用别的下载器给TOOL下载,boot下载到地址0x0800 0000里面,App下载到地址0x0802 0000里面
需要供电和接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