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件] V2.2.0 版本软件将支持 单路模式SPI串行FLASH的机台接口

楼主(2022-11-19):
V2.2.0 版本软件将支持 单路模式SPI串行FLASH的机台接口,之前的版本不支持。

接线方式如下:

【单路模式SPI串行FLASH】
--编程数据接口--
H7-TOOL    SPI-FLASH(SO8引脚)
TVCC  ---   VDD  (8)
GND   ---   VSS  (4)
D0    ---    CE  (1)
D1    ---    SCK (6)
D2    ---   MOSI (5)
D4    ---   MISO (2)
提供高电平加到FLASH芯片的WP和HOLD引脚
--烧录机台接口--
D7    ---  START
D3    ---  BUSY
D6    ---  OK
D8    ---  NG
注意1: 信号电平同TVCC的设置电压,一般为3.3V
注意2: 烧录完毕不能选择断电模式,否则检测不到START

【SPI串行FLASH,1拖2 1拖3 1拖4】
必须使用串行FLASH 1拖4转接板和RS232机台接口板,请联系我们寻求技术支持

网友:
很有意义的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