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K] 如何在ELF文件(已包含调试信息)中找到结构内变量的地址?

楼主(2022-11-20):
如何在ELF文件(已包含调试信息)中找到结构内变量的地址?比如我有如下结构
typedef struct
{
    unsigned int varA;
    unsigned int varB;
}T_myStruct;
T_myStruct data;
我已能获得data结构地址,但我还想获得 data.varA 和data.varB变量的地址,我已读了ELF文件格式,但并没有看到如何解决我的问题.谢谢

网友A:
nm 查出来其 data 的地址,偏移量 0 为 varA,一般情况下偏移量 4 是 varB 的位置。

网友:
放gdb,调试的时候不就可以看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nm 查出来其 data 的地址,偏移量 0 为 varA,一般情况下偏移量 4 是 varB 的位置。

谢谢,windows环境下是否有类似nm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