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IO] 按键弹起消抖疑惑,看了好久没太明白。

楼主(2022-11-20):
今天看按键消抖的代码,看到弹起消抖时有点疑惑。如果是弹起时,抖动了,是又要去执行一遍按下消抖吗?有大佬帮忙解释一下,看了很久还是没看太明白。

网友A:
是的,需要按下消抖,松手也需要消抖的。

这个在BSP驱动手册按键章节:第19章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6980

或者视频教程章节都有说明:
视频教程第10期:STM32H7的GPIO专题,非阻塞式驱动编程思想,按键FIFO,蜂鸣器驱动的新式玩法(2022-03-23)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1527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需要按下消抖,松手也需要消抖的。

这个在BSP驱动手册按键章节:第19章

大佬,早上好。我可能没表述清楚。如果弹起消抖没有完成,确实是真的弹起抖动,假如这时pBtn->=2,这个时候就会转去执行if(IsKeyDownFunc(i))这里,就会重新执行一遍按下消抖,发送按下的消息。按照常理来说,这个时候,不应该忽略吗?因为这是一次按下。恳请大佬解惑。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佬,早上好。我可能没表述清楚。如果弹起消抖没有完成,确实是真的弹起抖动,假如这时pBtn->=2,这个时 ...

这里有两点注意事项:
1、一般按钮抖动,不会抖出0-3.3V这么大幅度的抖动。一般都是判断按下或者松手是否有效。
2、然后假如你松手消抖期间检测到一个按下,这个也没有关系,他要继续做按下消抖判断。这个抖动是不足以支撑出一个按下消息发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有两点注意事项:
1、一般按钮抖动,不会抖出0-3.3V这么大幅度的抖动。一般都是判断按下或者松手是 ...

大佬,你好。我说的是这种情况:按下后在稳定时,如果一个松开抖动,这种情况不应该再发按下消息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佬,你好。我说的是这种情况:按下后在稳定时,如果一个松开抖动,这种情况不应该再发按下消息吧。

1、从硬件角度来说,按下稳定后不会出现这种脉冲,稳定后自己还出这种脉冲硬件出问题了,人手动操作很难在稳定的按下期间搞出这种短暂脉冲。

2、从软件角度来说,即使出来了也没有关系,就是所谓的误触发了。重新操作即可,不过这种出错的概率极其小。当然,如果你不放心的话,给这个引脚并个电容效果最佳,过滤短脉冲。软件上再做稳定按下期间的消抖,意义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从硬件角度来说,按下稳定后不会出现这种脉冲,稳定后自己还出这种脉冲硬件出问题了,人手动操作很难 ...

好的,谢谢大佬。

网友B:
加个数字滤波,消抖不需要区分按下/谈起。
1ms中断内这样采样:

if(io)
    filter++;
else
    filter--;
if(filter >=5)
{
    filter = 5;
    key =1;
}
else if(filter <= -5)
{
    filter = -5;
    key = 0;
}

网友C:
不要重复造轮子,MultiButton你值得拥有

https://github.com/0x1abin/MultiButton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个数字滤波,消抖不需要区分按下/谈起。
1ms中断内这样采样:

大神,能发个完整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要重复造轮子,MultiButton你值得拥有

https://github.com/0x1abin/MultiButton

感谢大神分享,这个按键思路很清晰。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神,能发个完整的吗?

这个本来就是完整的,io是你的管脚状态,filter是个带符号变量,key是滤波后的按键状态值

网友D:
推荐《嵌入式系统构件》里面的方法。那本书有源代码,结合ucos非常好用。
矩阵式键盘扫描用的是状态机,移植的时候只需要改扫描IO的输出和输入,使用的时候直接从缓冲区读取按键值。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推荐《嵌入式系统构件》里面的方法。那本书有源代码,结合ucos非常好用。
矩阵式键盘扫描用的是状态机,移 ...

感谢大神推荐。大概看了下,确实适合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