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做音乐频谱采集信号的问题

楼主(2022-11-20):
想请教以下,使用单片机ADC采集3.5mm的耳机口的信号,直接可以采集还是需要放大倍数?有什么简单的采集方案,想做个音乐频谱效果灯?

网友:
支持正负电压采集即可。

楼主:
测量了,信号在3V±100mv上下波动,这100mv波动信号接入ADC的话,假如是5V单片机参考电压,12位ADC采集,ADC的变化范围:100mv/5v*4096 = 81.92,就是说音频信号的ADC变化范围只有81个点(对于4096),这样采集出来的进行快速傅里叶变换转换成显示数组,会不会太少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测量了,信号在3V±100mv上下波动,这100mv波动信号接入ADC的话,假如是5V单片机参考电压,12位ADC采集,AD ...

我之前时测试的电脑声卡,我记得我那时候测试时正负电压。

我就是ADC直接采集,然后DAC接运放驱动喇叭播放,效果还不错。

现在的话基本不这么玩法,因为音频DAC太便宜了,还有那种专用的MP3芯片。

而你的问题,你可以选择将信号放大下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时测试的电脑声卡,我记得我那时候测试时正负电压。

我就是ADC直接采集,然后DAC接运放驱动喇叭 ...

好的

网友:
可以减法电路把3v减小到500mv以下,然后再放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