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昨晚本打算录制一期GUI应用实战教程,GUIX Studio两个工程一个能正常显示,一个不能,懵了

楼主(2022-11-21):
不同版本兼容问题真是头大,特别是GUIX Studio和GUIX源工作版本不同。

尝试对比锁定下原因

楼主:
锁定问题了,是这个聚焦问题导致的,如果同一个父窗口的两个子窗口,有个支持聚焦的,操作这个窗口,或者上电默认的聚焦状态,会导致非聚焦的窗口被覆盖

网友:
奥里给,我想看一下icon 图片转换

网友:
使用 GUIX 是特别需要注意版本问题,之前就遇到过升级了 GUIX Studio,没有更新源码,使用出错的情况。
具体什么时候会有问题也不清楚,最好的办法就是保证同步更新 Studio 和 源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