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GUIX Studio的窗口聚焦设置会影响窗口的显示顺序

楼主(2022-11-21):
GUIX的Z序设置不怎么起作用的样子。

实际测试发现。

如果同一个父窗口的两个子窗口,有个支持聚焦的,操作这个窗口,或者上电默认的聚焦状态,会导致非聚焦的窗口被覆盖

网友A(2023-06-01):
把window0设置为Visible At Starup,其余窗口没有设置,但每次重置或上电都是从window2启动,这是啥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window0设置为Visible At Starup,其余窗口没有设置,但每次重置或上电都是从window2启动,这是啥原因?
...

这不正常,应该是那个是启动创建,那个优先展示,大概率你的创建代码有点问题。

楼主:
*********************************************************************************************************
*	函 数 名: MainTask
*	功能说明: GUI主函数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MainTask(void)
{
	/* 避免上电后瞬间的撕裂感 */
	LCD_SetBackLight(0);

	/*
       触摸校准函数默认是注释掉的,电阻屏需要校准,电容屏无需校准。如果用户需要校准电阻屏的话,执行
	   此函数即可,会将触摸校准参数保存到EEPROM里面,以后系统上电会自动从EEPROM里面加载。
	*/
#if 0
	LCD_SetBackLight(255);
	LCD_InitHard();
    TOUCH_Calibration(2);
#endif

	/*初始化配置 */
	gx_initconfig();

	/* 配置显示屏 */
    gx_studio_display_configure(DISPLAY_1, stm32h7_graphics_driver_setup_565rgb,
        LANGUAGE_ENGLISH, DISPLAY_1_THEME_1, &root);

    /* 创建窗口
	  显存 - > canvas画布 - > root window  -> window/widget
      root window 是创建到canvas上的容器,可以认为就是类似emWin的桌面窗口,这样都创建后,一般我们各种窗口控件都可以创建到root window上
      就跟使用emWin一样,将各种窗口创建到桌面窗口。
	*/
	/* 同一个父窗口下,禁止聚焦后,先后顺序显示,如果使能聚焦,聚焦窗口将再最前面显示  */
    gx_studio_named_widget_create("window", (GX_WIDGET *)root, (GX_WIDGET **)&pScreen);
	gx_studio_named_widget_create("window_1", (GX_WIDGET *)root, (GX_WIDGET **)&pScreen);

	gx_studio_named_widget_create("window_2", (GX_WIDGET *)NULL, (GX_WIDGET **)&pScreen);

	/* 显示根窗口 */
    gx_widget_show(root);

    /* 启动GUIX */
    gx_system_start();

	tx_thread_sleep(300);
	LCD_SetBackLight(255);

	while(1)
	{
		tx_thread_sleep(2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