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Threadx动态加载移植stm32F407
初级程序员

楼主(2022-11-21):
移植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是结构体中没有定义比如下图1所示,例如  tx_timer_module_instance、tx_timer_module_expiration_function在typedef struct TXM_MODULE_INSTANCE_STRUCT结构体中没有定义,一直报错,硬汉哥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楼主:
我看错了结构体的位置,有这个TX_TIMER结构体 ;但是结构体中没有tx_timer_module_instance这个内容

楼主:
这种方式是宏定义的方式挂载另一个结构体里面的内容,我这挂载不成功

楼主:
问题总结为结构体中嵌套宏定义,编译器编译不过。报错结构体中没有这个名称?各路大神有没有遇到过的。

楼主:
问题已经找到是因为C/C++(av6) 里面添加头文件路径时,我移植代码过程中没有原来的tx_api.h的头文件路径删除,导致文件编译时一直一直使用第一个路径而非第二个tx_api.h路径,所以才会报错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已经找到是因为C/C++(av6) 里面添加头文件路径时,我移植代码过程中没有原来的tx_api.h的头文件路径删 ...

好的,昨天弄视频忘了打理论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的,昨天弄视频忘了打理论坛。

是我移植过程中出的问题,引以为戒,谢谢

楼主(2022-12-27):
移植过程中文件选取时候出的问题,因为是内存管理部分要加载到工程中,出错是因为加载了普通的文件,主要是port中的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