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filex建文件空间不足的问题

楼主(2022-11-21):
64MBnorflash的为什么明明有空间,用filex新建一个文档,建不了了呢
2.但是选择一个文件往里写内容是可以写入的,请赐教!

网友A:
64MB应该是格式化成FAT12了,根目录的文件数量上限在格式化的时候需要指定,可以查看接口fx_media_format的参数
directory_entries
. 这里的个数指的是短文件名(8.3)的目录个数,截图中的文件长度都超过了短文件名,因此还会占用额外的目录来存放长文件名。要避开这个限制(FAT本身限制并非FileX限制)可以,
1. 存放文件到子目录或者
2. 格式化的时候设置足够大的根目录数量或者
3. 用大一点的存储介质来格式化成FAT32

楼主:
引用 网友A:
64MB应该是格式化成FAT12了,根目录的文件数量上限在格式化的时候需要指定,可以查看接口fx_media_format的 ...

  status = fx_media_format(&NorFlash_Media,               //media_ptr,指向媒体控制块的指针
                           nor_flash_driver,               // Driver entry,指向此媒体的 I/O 驱动程序的指针
                           FX_NULL,                        // RAM disk memory pointer,指向 I/O 驱动程序可以使用的可选信息的指针
                           NorFlash_Media_Memory,                 // Media buffer pointer,指向媒体的工作内存的指针。
                           sizeof(NorFlash_Media_Memory),         // Media buffer size,大小必须至少与媒体扇区的大小相同
                           "NOR DISK",                // Volume Name,指向卷名称字符串的指针,最多为 11 个字符
                           1,                            // Number of FATs,媒体中的FAT数,对于主FAT,最小值为 1。
                           64,                           // Directory Entries,根目录中目录条目的数目。
                           0,                            // Hidden sectors,在此媒体启动扇区前隐藏的扇区数。
                           QSPI_NOR_TOTAL_SECTORS,                          // Total sectors,媒体中的扇区总数。
                           QSPI_NOR_SECTOR_SIZE,         // Sector size,每个扇区的字节数,通常为 512。 FileX 要求此数为 32 的倍数。
                           1,                            // Sectors per cluster,每个群集中的扇区数。 群集是FAT文件系统中的最小分配单元。
                           1,                            // Heads,物理磁头的数目。
                           1);                           // Sectors per track,每个磁道的扇区数。
改成64个根目录后,可以建20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64MB应该是格式化成FAT12了,根目录的文件数量上限在格式化的时候需要指定,可以查看接口fx_media_format的 ...

在请教一个问题,见下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