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cpp语法,内详(不知道发这里合适不)

楼主(2022-11-21):
#include <iostream>

using namespace std;

class Aclass
{
public:

    void f1(void);
    void f2(void);

    static Aclass sAclass;

};

Aclass Aclass ::sAclass;

void Aclass::f1(void)
{

    cout << "f1()" << endl;
}

void Aclass::f2(void)
{
    sAclass.f1();
    cout << "f2()" << endl;
}

int main(void)
{
    Aclass Q;
    Q.f2();
   return 0;
}

请问标红处两句怎么理解???

网友:
这个是C++静态成员变量,如果是变量,需要在外面定义才可以访问。
https://blog.csdn.net/weixin_45842280/article/details/1221464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