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K] MDK 5.38版本发布

楼主(2022-11-22):
https://armkeil.blob.core.windows.net/eval/MDK538.EXE

刚下载完,还没安装测试

网友:
改进了些啥呢

网友:
有谁测试一下,兼容性咋样啊!!!先行小白鼠,有木有人测试

网友A:
安装运行成功,已经不带AC5编译器了,老程序打开编译报错,自己下载了AC5,折腾了一会,成功。
注意顺序:安装MDK5.38--安装AC5--再破解,如果先破解再安装AC5,编译会报“[ERROR] Error: C9555E: The license file could not be found. Check that ARMLMD_LICENSE_FILE is set correctly. …………一堆错误”。
参考《惊爆内幕:老MDK也可以使用新编译器》

网友A:
请教硬汉哥这种长图你是怎么截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装运行成功,已经不带AC5编译器了,老程序打开编译报错,自己下载了AC5,折腾了一会,成功。
注意顺序 ...

一般都是装完5.36,然后再升级,好像没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都是装完5.36,然后再升级,好像没什么问题

嗯,我一是改变了默认的安装路径,二是多版本MDK共存,可能需要相对独立的配置。
如果是升级的话,MDK安装可能自动把licence就带过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硬汉哥这种长图你是怎么截取的。。

QQ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安装运行成功,已经不带AC5编译器了,老程序打开编译报错,自己下载了AC5,折腾了一会,成功。
注意顺序 ...

将AC5安装到MDK5.38的目录里面即可,否则会有注册机问题。

因为单独安装时有版权的。

网友B:
安装了5.38,PACK版本怎么选择?

网友C:
5.38版本  在调试状态下不能看芯片内部寄存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安装了5.38,PACK版本怎么选择?

要点击这打开

网友:
引用 网友C:
5.38版本  在调试状态下不能看芯片内部寄存器?

内核寄存器还是外设寄存器,都可以看的。

网友B:
收到,谢谢。安富莱H7历程使用的是2.2.0版本的DFP,我是小白,尽量与教程保持一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收到,谢谢。安富莱H7历程使用的是2.2.0版本的DFP,我是小白,尽量与教程保持一致。

使用MDK RTE的话,保持下。

不使用的话,不影响。

网友D:
升级MDK5.38后调试出现问题
原先5.37是正常的。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升级MDK5.38后调试出现问题

原先5.37是正常的。

新版本5.38a已修复此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新版本5.38a已修复此问题。

谢谢分享,5.38果然有bug。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升级MDK5.38后调试出现问题

原先5.37是正常的。

keil中文版?

网友:
自己汉化的

网友:
升级到 538a 后 goto 好使了

网友(2023-01-13):
为何安装了5.38a后,显示还是5.38啊

网友F(2023-06-03):
引用 网友C:
5.38版本  在调试状态下不能看芯片内部寄存器?

同问 请问有解决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同问 请问有解决吗

5.38可以看,不行的话,你试试5.38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