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解答] H7tool 调试stm32f103的奇怪问题

楼主(2022-11-22):
芯片没有程序的时候,用TOOL可以正常烧写程序,程序烧完后,tool就无法再连接到芯片了 提示如下错误
但是这种情况下  用JLINK还是可以正常连接 烧写 ,用jlink把程序擦除以后,tool又能连接芯片了
请教大佬  这是啥问题

网友A:
无法识别,说明你的程序应该有重定向SWD接口引脚做别的用途。MDK这里的识别仅仅是读取IDCode。像其它的读写保护,低功耗,看门狗等都不会影响这里的。

也可以使用TOOL上位机解决这个问题,将5P的引脚都接上,擦除芯片也可以的。

还是有问题加我QQ:512464265帮你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法识别,说明你的程序应该有重定向SWD接口引脚做别的用途。MDK这里的识别仅仅是读取IDCode。像其它的读写 ...

程序中加了这两句话,就不能再次下载了  但是这里是禁用了JTAG 使能了SWD接口啊  为啥程序还烧不进去呢
(PS:把这两句话删除 就正常了)

楼主:
这两句话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ENABLE);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SWJ_JTAGDisable,ENABLE);

网友A:
引用 楼主:
程序中加了这两句话,就不能再次下载了  但是这里是禁用了JTAG 使能了SWD接口啊  为啥程序还烧不进去呢
...

凡是有这种JTAG/SWD相关操作的,使用TOOL上位机可以解除下载接口锁。

原理就是你接上硬件复位引脚,复位期间是这个引脚还是默认的下载配置,在你的程序执行这个下载接口配置前操作就可以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凡是有这种JTAG/SWD相关操作的,使用TOOL上位机可以解除下载接口锁。

原理就是你接上硬件复位引脚,复 ...

怎么解除?擦除flash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解除?擦除flash吗

1、帮你测试了下,用的103VET6和103C8两款芯片测试,调用函数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ENABLE);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SWJ_JTAGDisable,ENABLE);

什么影响都没有,你的工程应该其它地方还有问题。

2、使用函数

JTAG和SWD全部锁住。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ENABLE);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SWJ_Disable,ENABLE);

这个才会真正的锁住,解决办法也比较简单,板子接上硬件复位引脚,这里选择under reset, HW PIN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