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程序卡在LAN8720A_Init里,求指导

楼主(2022-11-22):
使用STM32F407VET6+LAN8720A,程序卡死在        while (ETH_GetSoftwareResetStatus() == SET);//等待软件重启网络完成
哪位提供一下检查思路,万分感谢

网友A:
上电后先执行个硬件复位,就是你接的那个NRST引脚控制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电后先执行个硬件复位,就是你接的那个NRST引脚控制下

感谢,问题已解决,是贴片厂贴片没有贴好,关键是居然所有的都是没贴好的,真的是醉了,之前试了好多,都不行,还以为是设计的问题,芯片取下来重新焊接就解决了

网友B(2024-08-28):
引用 网友A:
上电后先执行个硬件复位,就是你接的那个NRST引脚控制下

HAL_ETH_Init(&g_eth_handler) == HAL_OK  我的返回值是1  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HAL_ETH_Init(&g_eth_handler) == HAL_OK  我的返回值是1  这是为什么呢?

单步调试进去,看看那个位置返回的,方便排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单步调试进去,看看那个位置返回的,方便排错。

  while (((heth->Instance)->DMABMR & ETH_DMABMR_SR) != (uint32_t)RESET)
  {
    /* Check for the Timeout */
    if((HAL_GetTick() - tickstart ) > ETH_TIMEOUT_SWRESET)
    {
      heth->State= HAL_ETH_STATE_TIMEOUT;

      /* Process Unlocked */
      __HAL_UNLOCK(heth);

      /* Note: The SWR is not performed if the ETH_RX_CLK or the ETH_TX_CLK are
         not available, please check your external PHY or the IO configuration */
      return HAL_TIMEOUT;
    }卡死在了这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while (((heth->Instance)->DMABMR & ETH_DMABMR_SR) != (uint32_t)RESET)
  {
    /* Check for the ...

好多人都是卡死在这里,建议查下以太网PHY的晶振正常工作没,还有就是上电后等待1秒再访问。防止和MCU的复位不同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多人都是卡死在这里,建议查下以太网PHY的晶振正常工作没,还有就是上电后等待1秒再访问。防止和MCU的 ...

看了一下晶振没有工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多人都是卡死在这里,建议查下以太网PHY的晶振正常工作没,还有就是上电后等待1秒再访问。防止和MCU的 ...

晶振有电压没频率  换了晶振还是一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晶振有电压没频率  换了晶振还是一样

这样的话,硬件这块确实点问题,没有正常起振。推荐用有源晶振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话,硬件这块确实点问题,没有正常起振。推荐用有源晶振试试。

好的   哥
bsp_Idle();                /* 这个函数在bsp.c文件。用户可以修改这个函数实现CPU休眠和喂狗 */
                if (CanRxflag==1)
                {
                        printf("CAN1 RxFIFO0收到数据:\r\n");
                        print_int_array(g_Can1RxData, 8);
                        CanRxflag=0;
             }
       // lwip_periodic_handle();         /* LWIP轮询任务 */
                printf("正常\r\n");
                                  can1_SendPacket(g_Can1TxData, 8);
        bsp_DelayMS(1000);
我这个程序第三次就会卡死在can的发送程序哪里 是为什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话,硬件这块确实点问题,没有正常起振。推荐用有源晶振试试。

现在换了晶振 了还是这样子 大佬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话,硬件这块确实点问题,没有正常起振。推荐用有源晶振试试。

大佬 如果我卡死在这里   我可以读出我的芯片ID?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佬 如果我卡死在这里   我可以读出我的芯片ID?

卡死在这里,应该读取不正常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卡死在这里,应该读取不正常吧

确实读取不正常   我的晶振现在可以正常工作了 但是还是卡死在这里    这是这个位的解释: SR:软件复位 (Software reset)
当该位置 1 时,MAC DMA 控制器会复位所有 MAC 子系统的内部寄存器和逻辑。在所有内
核时钟域完成复位操作后,该位自动清零。重新编程任何内核寄存器之前,在该位中读取
0 值核时钟域完成复位操作后,该位自动清零。重新编程任何内核寄存器之前,在该位中读取
0 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