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STM32串口空闲DMA接收一帧数据分段问题

楼主(2022-11-22):
在项目中比较常见的一个问题:STM32串口空闲DMA接收一帧数据分段问题需求:波特率115200,接收不定长的数据,有些单片机发出的一帧数据会分包,例如:
1、发送2K的数据包,第一次发送了其中的500B数据,中间延迟了几十个ms,后面发出1500B的数据
2、对于我的单片机来说,我收到500B的数据后就进入了串口空闲中断,取出数据处理,发现校验不通过,丢弃
3、后面的1500B的数据又进入串口空闲中断,检验不对,丢弃。
导致这个配置数据被丢弃了
目标:
为了让能兼容以上情况,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楼主:
使用了操作系统,串口空闲里面,每收到一次数据都发到消息邮箱里面

网友:
分包的每一包最好都有完整的协议并支持包号索引,那一包错误就进行重发机制进行重发

网友A:
2k,也不大,不分包好了

楼主:
可能我没有表达清楚,是我的单片机接收2K数据的时候,出现了分包的情况,进了两次空闲中断,导致这个数据包被舍弃了,校验没通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2k,也不大,不分包好了

没有分包发的,接收数据的时候出现了分包

网友:
加首尾标记字节和校验,丢到fifo里,逻辑上分包吧

网友:
没用过ST的DMA。用AT91的DMA时,是在数据缓冲区满的时候触发中断,然后重新初始化DMA目标存储区指针指向缓冲区首地址。主程序要及时对缓冲区的数据做取出处理,以免处理前被覆盖。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分包发的,接收数据的时候出现了分包

如果这数据帧有协议头和协议尾,那么就把队列取出的数据再建立一个全部缓冲区暂存队列数据,如果数据完整就处理;如果数据帧不完整,先扔暂存区不处理,等待下一包数据拼接后看完整性,数据完整了再解析。

网友:
这明显是发送出现不连续现象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能我没有表达清楚,是我的单片机接收2K数据的时候,出现了分包的情况,进了两次空闲中断,导致这个数据包 ...

如果你的上位机有这种发送断断续续的问题,那就别使用空闲中断,自己开了定时器判断帧结束或者开FIFO通过逻辑分包

网友:
不要用硬件的空闲中断,定时几十ms为空闲状态再读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的上位机有这种发送断断续续的问题,那就别使用空闲中断,自己开了定时器判断帧结束或者开FIFO通过 ...

那使用普通的接受中断接受么

网友(2023-01-13):
是不是这个帖子了的这种改法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1&highlight=DMA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这数据帧有协议头和协议尾,那么就把队列取出的数据再建立一个全部缓冲区暂存队列数据,如果数据完整 ...

认同这个建议

网友(2023-09-01):
可以空闲中断中开启一个假定100ms定时器,定时器事件触发则表示一帧数据接收完成,期间有数据进来则清零定时器继续接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