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莓派单片机100Msps双通道示波器软硬件全开源,含详细说明

楼主(2022-11-23):
https://hackaday.io/project/188051-rpscope
https://hackaday.io/project/188051-rpscope/details

这是继树莓派单片机的24通道,100Msps的逻辑分析仪开源发布后,又一个非常棒的开源项目。感谢作者jgpeiro的开源

当前的设计方案是采用的一片8bit ADC芯片ADC08100,100M带宽的前端模拟电路。其实大家要玩的话,可以提升指标,采用AD9288或者国产替代品MXT2088,一个芯片带两个通道,通过快速交替采样做250M采样率(当前我们H7-TOOL的250M模组就是这个方案)。

模拟带宽不用再提升了,当前支持的100M已经很不错了。还有就是作者显示屏是采用的并口显示屏做显示,大家可以考虑采用SPI接口的,树莓派驱动速度也超快。

效果:

100M带宽性能:

视频:

网友:
真的是一个很棒的开源小示波器

网友A:
请教下坛主,下载下来的源文件为py后缀,在哪个软件中打开编译?thonny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下坛主,下载下来的源文件为py后缀,在哪个软件中打开编译?thonny吗?

这个是python写的,树莓派官方提供了python和C两种玩法。

网友B:
想问一下测试带宽用的那个软件叫啥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问一下测试带宽用的那个软件叫啥名啊?

https://www.ti.com/tool/TINA-TI

网友C:
当前我们H7-TOOL的250M模组就是这个方案
—-
硬汉哥,h7tool的250M采样是用stm32h7做做到吗?750的gpio用dma直接读,速度好像到不了这么高?试过好像连50M的速度都到不了,怎么做到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前我们H7-TOOL的250M模组就是这个方案
—-
硬汉哥,h7tool的250M采样是用stm32h7做做到吗?750的gpio用 ...

我们也是树莓派方案。

网友:
正点原子用的GD32F450,工作频率只有200MHz,却可以做到250Mbps的采样率(应该略微超频到了250MHz)。STM32H750工作频率有

网友:
正点原子的DS100使用的GD32F450,工作频率只有200MHz,却能做到250M的采样率。FNIRSI-5012H号称500M采样率,使用的好像是GD32F407的方案,应该也是做到了250M采样率。STM32H750工作频率480MHz,略微超频到500MHz问题应该不到,有没有可能做到呢。看您做的DMA性能测试,DMA1、DMA2只有30MB的速度,这样看来速度远远不够。难不成480MHz的H750,连200MHz的GD32F4都比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前我们H7-TOOL的250M模组就是这个方案
—-
硬汉哥,h7tool的250M采样是用stm32h7做做到吗?750的gpio用 ...

H750实际上也可以的,解决办法是定时器三通道快速交替触发GPIO+DMA采样即可。一个通道做到40MHz触发就行,三个就是120MHz触发,读取双通道8bit数据就可以了,这样也可以玩250M模组的。

就跟我们使用H7内部的三个ADC快速交替采样玩法是一样的。就是1个定时器三个通道,触发三路DMA分别采样ADC1,ADC2,ADC3,只是这里换成了GPIO。当然,用H730更简单,自带接口了。

不过这些成本都太高,和树莓派比,性价比差距太大。树莓派这个做成模组后,大家51单片机都可以读取缓存数据玩。

网友C:
引用 楼主:
H750实际上也可以的,解决办法是定时器三通道快速交替触发GPIO+DMA采样即可。一个通道做到40MHz触发就行 ...

但是有一个疑问,dam1性能测试里面带宽才30MB左右,就算几个定时器交替,带宽应该不够吧。250M采样率需要250MB的带宽

网友C:
另外就是,你们这个模块什么时候能发布呢?上一次帖子现在过去半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但是有一个疑问,dam1性能测试里面带宽才30MB左右,就算几个定时器交替,带宽应该不够吧。250M采样率需要 ...

带宽不是30MB,你看的还是我很久之前分享的Y版硬件芯片400M运行的,那个AXI SRAM还设置的限速。另外他不需要250M的带宽,他是快速交替采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另外就是,你们这个模块什么时候能发布呢?上一次帖子现在过去半年了

我们的也快了,我最近在忙于H7-TOOL的RTOS Trace功能,一直没有倒腾这个,等Trace功能发布了,就可以全心折腾这个了,直到发布。

网友C:
引用 楼主:
带宽不是30MB,你看的还是我很久之前分享的Y版硬件芯片400M运行的,那个AXI SRAM还设置的限速。另外他不 ...

从GPIO用DMA将数据采集到SRAM,250M的采样率,怎么会不需要250MB/s的带宽呢?每次一个字节的采样数据,250MSa * 1Byte 就是250MB/s的带宽需求,难度我什么地方理解得不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GPIO用DMA将数据采集到SRAM,250M的采样率,怎么会不需要250MB/s的带宽呢?每次一个字节的采样数据,25 ...

没有理解到点上。那个测试仅仅是一路的测试,并没有测试多路同时工作性能。

方便计算起见,假设每个带宽100M,那么一个传输就是10ns,20ns,30ns等时间点,快速交替的原理不是同时发起操作,再来一路,在5ns,15ns,25ns等时间点采样,这样就实现了5ns,10ns,15ns等,5ns位间隔200M的采样率。

而且为了更大新能发挥作用,可以DMA1,DMA2,BDMA同时上,每个来一个通道,将性能最大化。

网友:
谢谢解惑,我大概明白快速交替的原理。就是用3个或者4个时钟信号分别触发DMA来采样数据,这几个时钟的相或得到的等效时钟是200M,或更高,采样完以后,再去拼凑得到的数据。

另外,对DMA的性能其实也有新的疑问,比如DMA1接的是32bit AHB总线,工作频率可以达到240MHz,理论性能是否可达到240*32/8=960MB/s才对?实际上远远低于此性能,只能说一次读写需要几十个时钟周期才能完成。那么是SRAM或者外设影响了性能吗?

网友D(2023-03-19):
这个软件我没跑起来 v2版本tft 用的并口 但是python里的ili9488 却是串口的 有哪位跑起来的大哥 指点下在下

网友D:
我们打样用的 firware V2 版本   TFT 跟树莓派 走的是 8bit 并口,
程序software里面  ili9488 是串口的
这个是怎么跑起来的,哪位大哥能帮下忙, 板子都打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python写的,树莓派官方提供了python和C两种玩法。

大佬 这个python代码 我这跑不起来啊。。

网友E(2023-04-22):
这个树莓派单片机支持高速usb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树莓派单片机支持高速usb吗

不支持,可以外接个沁恒的高速USB之类的IC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软件我没跑起来 v2版本tft 用的并口 但是python里的ili9488 却是串口的 有哪位跑起来的大哥 指点下在下

感觉他换方案了,V1用的是spi的ili9488+xpt2046触摸,可以省下好多引脚(spi可以共用),最新的V2方案是8位MCU+I2C接口的tsc2004,提供的程序是V1版的

网友(2023-07-14):
感谢大佬,十分感谢。

网友(2023-09-28):
引用 网友D:
我们打样用的 firware V2 版本   TFT 跟树莓派 走的是 8bit 并口,
程序software里面  ili9488 是串口的
...

你好,我也在尝试复刻这个项目,请问你后来解决了关于软件的问题了吗

网友:
学习学习,先玩玩RP2040入个门再说

网友(2024-07-10):
有点没弄懂,这个电路种的R8 , R12 , R17 接 -3V3电压是什么原理? 感觉应该是接GND啊。

网友F:
这个电路图里的i2c的sda和scl画反了,PCB实测发现所有的i2c都接反了,需要在pico端反接gp16和gp17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电路图里的i2c的sda和scl画反了,PCB实测发现所有的i2c都接反了,需要在pico端反接gp16和gp17

更正一下,sda和scl线不是都接反了,io_exp和3个dac是反的,tsc2004是正的,大家看情况飞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