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STM32H7的版本与主频

楼主(2022-11-23):
RT,请问硬汉哥,STM32H7系列(H743/H750)Y版和V版这两个版本到底是哪个可以到480M的主频?然后现在市面上哪个年份以后的是480M的?能不能详细的科普一下,谢谢。

网友A:
Y版的很早了(这个是400MHz主频的),应该是两年前流行,现在买新的芯片,很少买到Y版了,现在基本都是V版了(这个是480M)。

楼主:
引用 网友A:
Y版的很早了(这个是400MHz主频的),应该是两年前流行,现在买新的芯片,很少买到Y版了,现在基本都是V版 ...

好的,感谢感谢

网友:
搞个H723  550M

楼主:
这个型号最多只有144pin不够用,我要挂32bitSDRAM和RGB888接口的LCD

楼主:
引用 网友A:
Y版的很早了(这个是400MHz主频的),应该是两年前流行,现在买新的芯片,很少买到Y版了,现在基本都是V版 ...

V版480M超频有没有可能?可以超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V版480M超频有没有可能?可以超多少?

可以超频到600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