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OS] FreeRTOS+USB host,程序应该如何设计?

楼主(2022-11-23):
最近放弃SD卡实时写入,改为尝试用U盘来进行实时录数据,裸机情况下已经移植好,但是放在while循环里面实际运行起来会影响我其他功能的实时性,所以转而投靠到FreeRTOS上;

下面是裸机移植的图,根据一些教程有说到这个MX_USB_HOST_Process()需要放在主循环不停运行,而这个MX_USB_HOST_Process()本质上就是USBH_Process(&hUsbHostFS);

所以我想着在FreeRTOS里面也是创建一个任务,专门给这个函数用,如下图:

可是按照这个操作,虽然插入U盘和拔出U盘都有响应,但是响应并不正确:

裸机情况下的响应是这样的:

请教一下大家,FreeRTOS+USB host的程序逻辑应该是怎么样的?

网友A:
使用ST的USB库,我记得他们官方有个配合RTOS的层,你找找,或者使用CubeMX生成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ST的USB库,我记得他们官方有个配合RTOS的层,你找找,或者使用CubeMX生成试试。

我的是使用cubeMX生成的,现在不太明白是否需要创建一个专门的任务去执行USBH_Process(&hUsbHostFS);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是使用cubeMX生成的,现在不太明白是否需要创建一个专门的任务去执行USBH_Process(&hUsbHostFS);

ST的USB库有个专门的RTOS玩法的,是基于消息通信机制的,找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是使用cubeMX生成的,现在不太明白是否需要创建一个专门的任务去执行USBH_Process(&hUsbHostFS);

就是用cubemx生成的代码就可以了。里面可以勾选fatfs文件系统和FreeRTOS系统。
在任务循环中调用 MX_USB_HOST_Process();
然后根据 Appli_state==xxxxxx状态来进行对应的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用cubemx生成的代码就可以了。里面可以勾选fatfs文件系统和FreeRTOS系统。
在任务循环中调用 MX_USB ...

谢谢,但是我发现cubeMX生成的FreeRTOS工程没有MX_USB_HOST_Process()这个函数,但是如果是cubeMX生成裸机程序的话就会有,有点没明白为什么FreeRTOS就没有。
而且如果在任务循环里面调用的是USBH_Process(&hUsbHostFS)的话,就会像我贴出来的图片那样显示的内容和裸机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