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ART] 双机串口通讯错位问题

楼主(2022-11-23):
STM32H7双机串口通讯发生错位问题,串口驱动代码用的是V7板的bsp_uart_fifo。出现的问题是这样的,如果发送端在接收端运行之前,先发送一次数据,接收端运行后接收第一帧数据是错的,第一个数据是一个不确定的数,第二数据才是发送端的数据。接收端先运行的话就是正常的,不知道什么问题呢。发送函数用的是:UartSend(COM4, (uint8_t *)&gsSPI_RxCmd,sizeof(sSPI_CmdType))
接收如下:

网友A:
这种的,有必要在操作数据前,先做个通信应答,另一端应答了再做数据通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的,有必要在操作数据前,先做个通信应答,另一端应答了再做数据通信。

确是这样啊,调了一天,手册uart也看了几遍,还以为哪里出错了,看来还需要做一下应答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的,有必要在操作数据前,先做个通信应答,另一端应答了再做数据通信。

不太理解为啥是这样的情况,尝试用PC串口调试,发送和接收又都是正常的,这个通信只是单向的,

网友:
发送和接收方要正确通信的前提,是双方的串口硬件初始化已经正确完成。
通常,采用中断接收,串口接收到一个字节的时候触发中断,服务程序判断到是接收中断后,读取数据并写入缓冲区。这种操作可以确保每一个数据都接收到。
在主程序中,定时(比如每20ms)从缓冲区(一定要是个环形缓冲区)取数,根据通信协议判断数据是否成帧,没有错误就按协议执行相应操作。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太理解为啥是这样的情况,尝试用PC串口调试,发送和接收又都是正常的,这个通信只是单向的,

你的串口引脚都使能内部上拉是不是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串口引脚都使能内部上拉是不是好点。

上拉确实可以,至少不会发送错位了,不太理解为啥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拉确实可以,至少不会发送错位了,不太理解为啥

有效防止空闲态随机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