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PEG] 请教下,按照 jpeg格式解析得出图片的宽度高度有些图片不正常 ?

楼主(2022-11-24):
请教下,按照 jpeg格式解析得出图片的宽度,高度,貌似有些图片不正常 ?

是不是不不能够正常获取到的 宽度,高度的图片,数据格式是非标的 ??

如下链接

【图像处理】Golang 获取JPG图像的宽高 - 码农教程 (manongjc.com)

网友A:
你用的什么库,libjpeg?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什么库,libjpeg?

貌似是有的是 tjpgd 库
获取 图片像素的大小,我没有使用 tjpegd 的库,我是单独 参照 链接里面进行重新写了一点程序,因为就是简单的获取到图片的 像素大小就可以了,所以就没有使用那么复杂的库来搞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貌似是有的是 tjpgd 库
获取 图片像素的大小,我没有使用 tjpegd 的库,我是单独 参照 链接里面进行重新 ...

可以使用ChaN老师这个,资源需求很小。
TJpgDec
http://elm-chan.org/fsw/tjpgd/00index.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使用ChaN老师这个,资源需求很小。
TJpgDec
http://elm-chan.org/fsw/tjpgd/00index.html

号的,我捣鼓看看,感谢感谢啊
刚刚 打开网页失败,估计是我的这边的网速比较慢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