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L] 怎么查看两个函数的差异

楼主(2022-11-24):
各位大佬,我最新看HAL库库函数的实现,发现很多函数类似,最后都是调用的同一个函数。我想快速地知道两个函数之间的差异,不知道各位大佬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啊?

网友A:
HAL的大部分源文件开头有函数API说明,查看很方便,类似这样: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0426

阻塞方式的函数和非阻塞方式的函数

(#) 阻塞方式API
    (+) HAL_UART_Transmit()
    (+) HAL_UART_Receive()

(#) 非阻塞中断方式
    (+) HAL_UART_Transmit_IT()
    (+) HAL_UART_Receive_IT()
    (+) HAL_UART_IRQHandler()

(#) 非阻塞DMA方式
    (+) HAL_UART_Transmit_DMA()
    (+) HAL_UART_Receive_DMA()
    (+) HAL_UART_DMAPause()
    (+) HAL_UART_DMAResume()
    (+) HAL_UART_DMAStop()

(#) 回调函数
    (+) HAL_UART_TxHalfCpltCallback()
    (+) HAL_UART_TxCpltCallback()
    (+) HAL_UART_RxHalfCpltCallback()
    (+) HAL_UART_RxCpltCallback()
    (+) HAL_UART_ErrorCallback()

(#) 非阻塞方式终止函数
    (+) HAL_UART_Abort()
    (+) HAL_UART_AbortTransmit()
    (+) HAL_UART_AbortReceive()
    (+) HAL_UART_Abort_IT()
    (+) HAL_UART_AbortTransmit_IT()
    (+) HAL_UART_AbortReceive_IT()

(#) 基于中断方式的终止服务,提供了如下几个回调函数:
    (+) HAL_UART_AbortCpltCallback()
    (+) HAL_UART_AbortTransmitCpltCallback()
    (+) HAL_UART_AbortReceiveCpltCallback()

楼主:
引用 网友A:
HAL的大部分源文件开头有函数API说明,查看很方便,类似这样: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 ...

大佬,晚上好。是这类似于这种,我想看函数内部的具体实现有哪些细微差别。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我现在是复制出来,用文件对比的方式查看的。

网友:
不清楚楼主说什么,如果是对比两个文件直接BCompare省事。如果想看不同套驱动代码建议直接仿真去看寄存器设置完成的区别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晚上好。是这类似于这种,我想看函数内部的具体实现有哪些细微差别。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我 ...

可以的,这方式就行,我之前也是这样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