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ua] LUA实现类似C的条件编译方法

楼主(2022-11-25):
debugging - Lua and conditional "compilation" : need clarification - Stack Overflow

测试了下,还不错,也算是一种实现方案

[Lua] 纯文本查看 复制代码
local do_debug = 1 -- 作为宏定义设置

if do_debug then  -- 条件设置,根据条件选择执行的函数
  function msg(...)
    print(string.format(...))
  end
else
  function msg() end
end
msg("www.armbbs.cn")

网友:
学习,最近隔离在家,也学了一把lua,上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