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stm32F407动态加载部分DWT导致重启
初级程序员

楼主(2022-11-25):
从H7的例子中一直到F4上面之后导致DWT中的bsp_delayUS这个函数一直报错,卡死在while循环中,然后是设备重启,仿真找到图片中的位置,一直找不到原因,代码中不调用bsp_delayUS,就不会导致重启,大佬们帮帮孩子吧!感谢

楼主:
增加一条打印信息就可以正常运行了,不知原因

网友A:
引用 楼主:
增加一条打印信息就可以正常运行了,不知原因

应该是因为循环被编译器优化掉了,可以试试把这个函数的局部变量与形参的类型由uint32_t改为volatile uint32_t,看看还有没有这种问题

楼主(2022-12-27):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因为循环被编译器优化掉了,可以试试把这个函数的局部变量与形参的类型由uint32_t改为volatile uin ...

好的。谢谢,后面我在调试内存管理的时候莫名其妙就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