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50XB 怎么办

楼主(2022-11-26):
坛主和各位大神,你们好!~请教一个问题。 目前STM32H750XB 已经被炒到600-800元,如用来做项目,显然没有可能性了,而且看样子短期一两年是没可能降下来了。有没有接近性能的替换方案呢? 看到有个RISC V  的HPM6750, 据说很强大,不知是不是一个可能的替代呢?
我的应用要 用到很多的M7 DSP库, 这个非常关键,还有用到RGB屏,SDRAM。 国产M4好像最强的就是GD450, 但是看速度只到200M, 有点难以替换。 其他的国产带RGB接口的好像没有听说过比GD450更强的了。

还请各位不吝赐教! 多谢!

网友:
买我们的吧,H750XB核心板456,童叟无欺。

网友:
STM32H7B0 有没有替换的

楼主:
多谢老大,你们能供应多少片呢,这个还是要靠厂家控制市场呀。

网友:
GD的470主频是240M主频,比450更强一点。不过国产能和H7比一下的MCU也就HPM了

网友:
imx6ull缺不 干他

网友:
有这么狠,不是年中的时候已经降下来了啊,这会又起飞了

网友:
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国产到现在都没有m7核的高性能mcu
要追求国产就HPM6750,非常强,但是毕竟才新出没多久,而且是rsicv架构,不知道会不会有什么坑,如果不是一定要国产的话,nxp的rt1052也可以,也是m7,性能和h750接近

网友:
目前国产MCU只有RISC-V内核的可以达到更高的主频,可以考虑下

网友:
H730。H723。两个系列的可以找找看。性能比H750要高

网友A:
我计划在兆易,华大,雅特力,GD32F470,HC32F4A0,AT32F437中选一款,目前算是国产性能最高的了,用过的朋友给个建议。

网友:
你可以看看NXP的RT1052 /RT1061/RT1064 这几个,性能和STM32H750比较接近,而且市场上能在相对正常的价格购买到,另外我认为STM32H750的价格也会很快恢复到正常水平的

网友:
找个大厂傍一傍,这几款芯片就原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计划在兆易,华大,雅特力,GD32F470,HC32F4A0,AT32F437中选一款,目前算是国产性能最高的了,用过的朋友 ...

正在用GD32F450,感觉良好

楼主:
多谢楼上兄弟!
@mojinpan  STM32H750 价格很快能恢复吗? 从去年初开始30-40涨起,到200多,后来又下到120左右,10月借美国芯片法案发力,冲上了500, 真是把所有用户搞死了。 不知您认为会很快恢复的理由是什么。  NXP的确不错,但是现在国外芯片让人很不放心,会不会轮着下一个就炒RT1052?  NXP能够稳住市场吗???ST已经被证明失败了。国产 HPM6750确实出来时间太短,才半年,不知道能活多久。 希望国内大厂多努力,让大家能用上国产高端MCU. 另外全志和RK的 MPU 暂时不考虑了,玩LINUX还是比较麻烦,特别是调试底层硬件。
再次感谢各位的建议!

楼主:
另外也请教下硬汉哥, 为何你们也不做RT1052开发板了? 是芯片供货困难吗?

网友:
上海先楫HPM6750可以看看  不过不是M7内核

楼主:
多谢楼上兄弟。 6750好像很火,先了解下。 这个平台代码还是太少。只能先学习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楼上兄弟!
@mojinpan  STM32H750 价格很快能恢复吗? 从去年初开始30-40涨起,到200多,后来又下到12 ...

要达到M7级别性能的MCU国产确实没有太多选择,建议CPU采用核心板的方式来做,不行就换CPU,我这边所有的cpu的bsp都统一接口,应用基本可以做到在不同cpu上快速移植,不行就换cpu

网友B:
我感觉arm里不用mpu,也只有NXP 的跨界MCU能达到楼主的要求

楼主:
多谢楼上两位兄弟! 已经是核心板模式,只是移植的工作量还是相当大,而且IO 还不一定够, ST是240 BGA,  NXP是 196 BGA. 没办法了。 希望NXP不要也疯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楼上两位兄弟! 已经是核心板模式,只是移植的工作量还是相当大,而且IO 还不一定够, ST是240 BGA,  N ...

要不要考虑Ti的AM3358,除了Linux,也能跑RTOS的,“PROCESSOR-SDK-RTOS-AM335X”。单核A8+一个可编程协处理器,324脚。

楼主:
多谢楼上兄弟!TI 的AM3358 不知是否好买。 另外A8 缺少DSP库,RTOS应用恐怕缺少案例和资源。

网友:
全志 allwinner F1C100如何?

楼主:
多谢楼上兄弟!好像没有DSP吧。 M7代码移植过去还不知道难度如何。 这个好像要跑LINUX吧?

网友:
上海先楫HPM6750比较火,也比较新,价格有优势,@硬汉可否考虑搞个板子

网友:
HPM6750也有DSP库,性能和H750和RT1052接近,开发环境用Segger Embedded Studio 比keil舒服,可以用JLink调试,Segger的全家桶都可以用。

网友:
粗看了一下这个芯片HPM6750
以下内容来自网络,本人没有条件确认
可以看到,STM32H745的跑分是3223.82分,STM32H743的跑分是2020.55分。相比HPM6750单个CPU核的4698.86分差的都比较多。
知乎的评测?https://zhuanlan.zhihu.com/p/521016609

楼主(2023-02-01):
多谢楼上兄弟。
看来6750跑分还有一套。不知其综合能力如何,特别是总线效率。
看过6750手册和官方例子,的确有DSP指令,但是没有找到DSP库。对比M7的DSP库,以及完善的代码案例,6750还有很多路要走呀。
希望有用过或者正在评估的大侠多发表下意见!!!

多谢各位!

楼主:
这是6750的规格书,大家可以参考下。感觉还是应用的太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楼上兄弟。
看来6750跑分还有一套。不知其综合能力如何,特别是总线效率。
看过6750手册和官方例子, ...

我们公司今年也面临楼主一样的困境,去年底就启动HPM6750评估工作,DSP功能是有库的,没有源码,如图

SES开发环境确实丝滑,虽然有小毛病,不过迭代更新快

先楫的产品线还没大面积铺开,HPM6754内置flash版本还没有

其他的性能、外设、价格等参数,在国产高性能MCU领域确实一骑绝尘,希望未来能够活下去,活的好吧!

网友:
听说GD今年上半年就要出国产M7了,不知消息是否可靠?

网友(2024-03-06):
我司的H7系列还在研,估计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