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μCOS-III] 新手学习UCOS-III关于就绪列表插入函数的问题

楼主(2022-11-26):
在读ucos-iii源码的时候,看到就绪列表插入tcb,如果这个tcb的优先级和当前任务优先级一样就插入到当前优先级下的链表尾部,否则就插入那个tcb优先级的链表头部,代码如下图:

但是应该是不管tcb的优先级如何,其都应该插入自己优先级下的链表尾部吗,为什么后来的tcb放到链表头部呢?这样之前的TCB岂不是一直被排后了?

求大佬解答~

楼主:
困扰好几天啦!

网友A:
首先要明白两个点
1、uCOS的任务优先级调度是通过位图查找的,不是靠优先级列表排列顺序查找的。
2、uCOS的每个任务都有一个列表管理OS_RDY_LIST。

然后就是楼主位的问题,这个函数主要是同优先级任务的处理区分,如果就绪的这个任务与当前正在运行的任务优先级相同就插入到此任务就绪列表的默认,时间片调度是逐个顺序执行的,必要要把它放在后面。

否则就放在前面,放在前面输入最优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要明白两个点
1、uCOS的任务优先级调度是通过位图查找的,不是靠优先级列表排列顺序查找的。
2、uCOS ...

明白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