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软件] cmd操作exe命带空格解决办法

楼主(2022-11-27):
正常情况下,cmd命令里面的路径带空格,仅需加双引号就行。

但是操作的exe也带空格了,仅给这个exe加双引号还不行,需要整体都加上双引号

windows - How do I use spaces in the Command Prompt? - Stack Overflow

cmd /C ""C:\Program Files (x86)\WinRar\Rar.exe" a "D:\Hello 2\File.rar" "D:\Hello 2\*.*""

网友:
可行
cmd.exe /c ""C:\Keil_v5\ARM\ARMCLANG\bin\fromelf.exe" --text -a -s > Temp\elf_out.txt "E:\H7-TOOL\TRACE-测试例子\V7-600_uCOS-III实验_程序移植模板(3.08.00)\Project\MDK-ARM(uV5)\Objects\output.axf""
发现全局变量个数: 8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