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OS] 为什么spi通信在FreeRTOS里面会变慢?

楼主(2022-11-27):
最近把项目移植到FreeRTOS上面,发现spi通信的部分在FreeRTOS耗时要比逻辑多一倍多,要14ms:
然而在裸机的时候只需要8ms(忘记拍照),而且经过计算,8ms才是合理的传输速度,因为每次传输20480*8=163840bit,而spi速度是20Mbit/s,所以算起来就是8ms左右;

下面是程序,因为是通过外部中断来触发spi读写,而且spi不能被打断,所以我干脆直接放在中断处理函数里面了:
裸机或是FreeRTOS都是放在这个位置,时间测量是通过示波器测PD3引脚电平高低来获得的(就是夹住spi传输的那两行)

为什么他们传输的时间会不一样呢?

网友A:
被系统中断打断了?

网友B:
这种的显然你的程序设计有问题,直接SPI DMA。

楼主:
引用 网友A:
被系统中断打断了?

中断设置是这样的,一开始我也想过会不会在中断里面也发生了任务切换导致变慢了,但是后来加上了临界区保护也还是花这么长时间。

外部中断的优先级我设为了FreeRTOS里面最高的5,保证它能够及时获取处理,紧接着就是SPI相关的中断设为6,USB写入数据的设为7,串口为8.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的显然你的程序设计有问题,直接SPI DMA。

SPI DMA试过了,可能因为是硬件问题,总是不能稳定传输,用逻辑分析仪看过波形,经常MISO传到一半突然就没东西过来了,所以现在只能用轮询的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的显然你的程序设计有问题,直接SPI DMA。

另外发现不止是SPI这部分变慢了,连往U盘写入数据都变慢了,本来一秒内能完成的事,现在是2秒多快3秒才能完成

网友C:
最好确认下移植过程和移植完成之后时钟有没有被修改过。

网友D:
还是不要在中断里搞事。搞个信号量或者消息队列,把事件的处理丢到线程里,可以适当把线程优先级调高点保证实时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好确认下移植过程和移植完成之后时钟有没有被修改过。

systick吗?因为是在cubemx里面配置的,所以根据提示timebase选了tim1。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是不要在中断里搞事。搞个信号量或者消息队列,把事件的处理丢到线程里,可以适当把线程优先级调高点保证 ...

尝试了,也是一样的情况

楼主:
另外还发现了一个问题,即使用了临界区代码或是挂起任务调度器,仍然发现SPI时钟每1毫秒就被打断一次(用逻辑分析仪观察的)

楼主:
用逻辑分析仪观察了一下裸机和FreeRTOS的spi时序差别,发现裸机时发送byte与byte之间的间隔是115us,而FreeRTOS上面的是275us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还发现了一个问题,即使用了临界区代码或是挂起任务调度器,仍然发现SPI时钟每1毫秒就被打断一次(用逻 ...

那就写数据的时候关SYSTICK中断

网友E:
通篇看了楼主的描述:
1. 中断优先级EXTI和SPI2都是很高的,不受系统时基影响;
2. 字节发送空闲由115ns->275ns,对整体影响不大。

我猜测是MCU或SPI频率下降了,跟FreeRTOS关系不大。

(编辑原因,楼主把ns写成了us,误导了我)

网友F:
裸机和操作系统还是有一定差异的,SPI还是推进用 SPI+DMA 方式在系统中运行,数据读取在任务中进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通篇看了楼主的描述:
1. 中断优先级EXTI和SPI2都是很高的,不受系统时基影响;
2. 字节发送空闲由115ns- ...

不好意思,是我笔误把ns写成了us了。

MCU时钟没有修改过,是400M的。我现在想的是会不会由于timebase source从裸机的systick400M,改成了Tim1的200M导致的?

(tim1的时钟应该是和APB1的时钟一样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裸机和操作系统还是有一定差异的,SPI还是推进用 SPI+DMA 方式在系统中运行,数据读取在任务中进行

DMA有尝试过,但是不知道因为什么问题,总是传了一些数据之后就停了,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网友(2022-12-27):
引用 楼主:
DMA有尝试过,但是不知道因为什么问题,总是传了一些数据之后就停了,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使能DMA的FIFO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