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μCOS-III] 网络工作十几小时后断线

楼主(2022-11-28):
众嵌入式大侠,我又碰到网络+lwip+ucosiii的以下问题:
在ucosiii配置文件中将宏OS_CFG_ISR_POST_DEFERRED_EN屏蔽为0后(直接提交),其它不动!应用层不停的通过网络发送数据,不管时间长短都没有问题,程序正确!
在ucosiii配置文件中将宏OS_CFG_ISR_POST_DEFERRED_EN打开为1后(延迟提交),应用层不停的通过网络发送数据,工作几小时到十几小时都可能,此时网络发不出数据了,也ping不通了
请高手们指点迷津,可能与什么对象有关系,谢谢

网友A:
OS_CFG_ISR_POST_DEFERRED_EN已经被砍掉了,不要再用了。

uCOS-III进入V3.07.00版本后与之前的版本变化较大,确切的说是更好用了。新的内核部分越来越向uCOS-II靠拢,之前臃肿的功能和不合理方案都已经放弃。
uCOS-III刚推出的时候,搞了不少功能,什么中断延迟提交,多事件等待,专门搞一个滴答定时器任务等新功能。升级到当前的V3.07.00后,都被干掉了,不实用。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6918

楼主:
引用 网友A:
OS_CFG_ISR_POST_DEFERRED_EN已经被砍掉了,不要再用了。

uCOS-III进入V3.07.00版本后与之前的版本变化 ...

万分感谢硬汉大侠,是的,我用的是V3.03.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