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像这类image_header结构体信息,软件在哪可以读取到呢?

楼主(2022-11-28):
如题。之前在网上看到过一篇文章,貌似可以在keil生产的固件还是axf,某个部分存放着如下的结构体信息。有人清楚吗?~

网友A:
这个不是uboot里面的么,MDK也有这个?

不过IAR是真有一个CRC,可以直接IAR控制生成,比MDK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是uboot里面的么,MDK也有这个?

看客户的keil工程里,有调用到这个信息。不过他是自己额外处理了下——boot和app固件合并之后,在app的起始地址前64字节的位置,多了这一栏信息,暂时看不懂他那个合并脚本里是咋添加进这些结构体数据的。

楼主:
想了解这个点,是最近想搞一个ISP的离线串口批量烧录工具玩玩,想找个方案读取需下载的固件字节长度是多少~或者硬汉有更好的方案可以提供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了解这个点,是最近想搞一个ISP的离线串口批量烧录工具玩玩,想找个方案读取需下载的固件字节长度是多少~ ...

其实你用文件系统读取固件大小更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