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滑动SWIPELIST控件时,一直在闪

楼主(2022-11-28):
外部SDRAM已经增加到16M了,滑动SWIPELIST控件时,SWIPELIST控件一直闪

网友:
当前用的三缓存模式还是窗口存储设备模式,如果正常开启了,是不会闪烁的。

楼主:
用的是三缓存模式,但是一滑动还是会闪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的是三缓存模式,但是一滑动还是会闪

你的三缓存应该没有正常使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三缓存应该没有正常使能。

为啥我WM_MULTIBUF_Enable(1)使能三缓存,屏幕直接黑屏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啥我WM_MULTIBUF_Enable(1)使能三缓存,屏幕直接黑屏了

说明你的底层没有移植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明你的底层没有移植成功。

是DMA2D部分没移植好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DMA2D部分没移植好吗?

这个跟DMA2D没关系,是底层三缓存实现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跟DMA2D没关系,是底层三缓存实现有问题。

确实是三缓存没实现好,现在问题解决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