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条件表达式为何不执行呢

楼主(2022-11-28):
在给单片机写代码时,遇见一个关于C语言条件表达式的问题,错误出在条件表达式里:
#include "stdio.h"

int main()
{
	int i=1;
	int flag;
	while(1)
	{
		i?(flag=0,break):continue;//error
	}
	flag=1;
	return 0;
}

根据i的值选择是执行(flag=0,break)还是执行continue,但是编译时总是出现错误:
为何会出现这类错误呢?

网友A:
?:只能用于表达式不能使用关键字,比较基础的语法,建议好好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能用于表达式不能使用关键字,比较基础的语法,建议好好看看

多谢多谢。

网友(2023-02-02):
兄弟是受别的语言的影响吧,C 中三目运算符必须是表达式,不能是语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