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OS] RTX5与Freertos的消息队列内存占用为什么这么大

楼主(2022-11-28):
同样创建1024个uint_8的队列,rtx5要占用16*1024 freertos只需要1024,为什么相差这么大呢

网友:
RTX5的内存管理玩法很多,估计你用的是内存对象管理玩法,这种用法的话,是有个总的占用大小的,你说的16K估计是总的大小,这个大小下可以创建多个消息队列。

方便的话,你可以分享你的工程模板到百度云,我看下。

楼主:
是动态管理的,attr填的null,工程随后附上

网友A:
帮你看了下源码,确实是这样的,原因是RTX5搞了一个骚操作,支持了一个每个消息都可以设置优先级的功能,要支持这个功能,每个消息都要支持一个链表。

所以才这么大。
  block_size = ((msg_size + 3U) & ~3UL) + sizeof(os_message_t);
  size       = msg_count * block_size;

/// Message Control Block
typedef struct osRtxMessage_s {
  uint8_t                          id;  ///< Object Identifier
  uint8_t              reserved_state;  ///< Object State (not used)
  uint8_t                       flags;  ///< Object Flags
  uint8_t                    priority;  ///< Message Priority
  struct osRtxMessage_s         *prev;  ///< Pointer to previous Message
  struct osRtxMessage_s         *next;  ///< Pointer to next Message
} osRtxMessage_t;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你看了下源码,确实是这样的,原因是RTX5搞了一个骚操作,支持了一个每个消息都可以设置优先级的功能, ...

多谢硬汉哥,本来想的是用消息队列结合CMSIS-DRIVE里的USART驱动来实现uart循环接收,现在看来还是ringbuff更节省资源了
现在遇到个问题,USART驱动每次接收总是自己关闭接收中断,我原本的想法是在USART驱动回调里的空闲标志里重启接受,但是在大量小包数据测试中,空闲中断有丢包的迹象,而且不低
完全没有直接在中断里放入ringbuff里来的效率高,还不丢包
硬汉哥有没有什么好办法,用上CMSIS-DRIVE里的USART驱动,顺便把环形接收也搞上,不漏过一个字节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硬汉哥,本来想的是用消息队列结合CMSIS-DRIVE里的USART驱动来实现uart循环接收,现在看来还是ringbu ...

H7的CMSIS-Driver驱动设计的不好,官方有点偷懒,参考F4的改下吧,这个做的好。

基于V6的CMSIS-Driver串口应用,支持8串口DMA不定长收发,比CubeMX还要省事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37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