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FDCAN] stm32h7 为什么每个FDCAN控制器含有两条中断线

楼主(2022-11-29):
由fdcan外设触发的硬件中断,每个控制器可以生成两条中断线IT1和IT2,我不太理解第二条存在的意义,每次进入中断都是进入IT1

网友:
可以设置不同的消息触发不同的中断线,增加可靠性。一般我们都设置到一个中断线下了。

楼主:
感谢硬汉哥,意思是通过设置不同identifier可以触发相应的中断线吗,默认应该都是设置到第一个中断线把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硬汉哥,意思是通过设置不同identifier可以触发相应的中断线吗,默认应该都是设置到第一个中断线把

对,是这个意思。

楼主(2023-01-02):
最近在网上看到stm32官方的手册有说明了作用,我分享一下到帖子,我如果没理解错的话,应该是可以给不同的中断事件分配到不同的中断线,这样可以确保中断触发的可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