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s 和 lwip

楼主(2022-11-29):
请教一下,  lwip 和 https   结合的案例,有么,难度大么,429 能hold 住么?

网友A:
无压力,需要server还是client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压力,需要server还是client

client 端,freertos+Lwip ,需要移植一个SSL 组件?有没有成熟的方案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client 端,freertos+Lwip ,需要移植一个SSL 组件?有没有成熟的方案可以参考一下?

移植mbedtls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