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求助:STM32F4外部低速晶振LSE不起振问题

楼主(2022-11-29):
  求助: STM32F4外部低速晶振LSE不起振,通过测试,卡死在 while(__HAL_RCC_GET_FLAG(RCC_FLAG_LSERDY) == RESET), 最终会return HAL_TIMEOUT;求助这是什么原因导致呢?

  还有求教32.768KHZ外部低速晶振,是上电就会震荡嘛,晶振震荡和软件有没有配置没关系吧?

卡死程序如下:

/* Set the new LSE configuration -----------------------------------------*/

    __HAL_RCC_LSE_CONFIG(RCC_OscInitStruct->LSEState);

    /* Check the LSE State */

    if((RCC_OscInitStruct->LSEState) != RCC_LSE_OFF)

    {

      /* Get Start Tick*/

      tickstart = HAL_GetTick();

      /* Wait till LSE is ready */

      while(__HAL_RCC_GET_FLAG(RCC_FLAG_LSERDY) == RESET)

      {

        if((HAL_GetTick() - tickstart ) > RCC_LSE_TIMEOUT_VALUE)

        {

          return HAL_TIMEOUT;

        }

      }

    }

由下面函数调用:

void SystemClock_HSI_LSE_Init(u32 pllm,u32 plln,u32 pllp,u32 pllq)

{

  HAL_StatusTypeDef ret = HAL_OK;

  RCC_OscInitTypeDef RCC_OscInitStructure;

  RCC_ClkInitTypeDef RCC_ClkInitStructure;

  RCC_PeriphCLKInitTypeDef PeriphClkInitStruct = {0};//

  __HAL_RCC_PWR_CLK_ENABLE(); //使能PWR时钟

  //下面这个设置用来设置调压器输出电压级别,以便在器件未以最大频率工作

  //时使性能与功耗实现平衡。

  __HAL_PWR_VOLTAGESCALING_CONFIG(PWR_REGULATOR_VOLTAGE_SCALE1);//设置调压器输出电压级别1

  //RCC_OscInitStructure.OscillatorType=RCC_OSCILLATORTYPE_HSE;    //时钟源为HSE

  RCC_OscInitStructure.OscillatorType = RCC_OSCILLATORTYPE_HSI|RCC_OSCILLATORTYPE_LSE;//add 20220629 增加LSI,用于RTC时钟;

  RCC_OscInitStructure.LSEState = RCC_LSE_ON;//add 20220629 开启LSE

  RCC_OscInitStructure.LSIState = RCC_LSI_OFF;//add 20220629 关闭LSI

  RCC_OscInitStructure.HSEState = RCC_HSE_OFF;     //关闭HSE 20221028

  RCC_OscInitStructure.HSIState = RCC_HSI_ON;    //打开HSI 20221028

  RCC_OscInitStructure.HSICalibrationValue = RCC_HSICALIBRATION_DEFAULT; // 20221028

  RCC_OscInitStructure.PLL.PLLState = RCC_PLL_ON;//打开PLL

  RCC_OscInitStructure.PLL.PLLSource = RCC_PLLSOURCE_HSI;//PLL时钟源选择HSI

  RCC_OscInitStructure.PLL.PLLM=pllm; //主PLL和音频PLL分频系数(PLL之前的分频),取值范围:2~63.

  RCC_OscInitStructure.PLL.PLLN=plln; //主PLL倍频系数(PLL倍频),取值范围:64~432.

  RCC_OscInitStructure.PLL.PLLP=pllp; //系统时钟的主PLL分频系数(PLL之后的分频),取值范围:2,4,6,8.(仅限这4个值!)

  RCC_OscInitStructure.PLL.PLLQ=pllq; //USB/SDIO/随机数产生器等的主PLL分频系数(PLL之后的分频),取值范围:2~15.

  ret=HAL_RCC_OscConfig(&RCC_OscInitStructure);//初始化

  if(ret!=HAL_OK) while(1);
程序卡死在,  if(ret!=HAL_OK) while(1);不往下执行

附录硬件图:

楼主:
问题已找到,贴片厂匹配电容贴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已找到,贴片厂匹配电容贴错!!

谢谢告知问题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