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辅助工具] Source.Insight.4.00.0125 学习版

楼主(2022-11-29):
Source Insight 4 - 最新版本版本 4.0.0126

修复:无法识别 C# 表达式体成员函数。
修复:使用十六进制数字的 C/C++ 预处理器条件值不起作用:例如:#if ABC < 0x100
修复:C++ 和 C#:各种解析器修复。
修复:某些符号查找不起作用。
修复:限制具有直接或间接递归定义的符号的递归符号查找。
修复:向项目添加大量编辑条件符号时崩溃。
修复:当项目包含大量由Edit Condition设置的条件值时的性能改进。
修复:更好地处理大型项目超出限制的错误。
修复:在上下文窗口和文件比较窗口中,如果您右键单击它并选择“隐藏”,概览不会关闭。
修复:粘贴文本现在可确保生成的新行滚动到视图中。
更改:上下文窗口现在显示在文件比较窗口中选择的符号的定义。
更改:“关系”窗口现在显示在“文件比较”窗口中选择的符号的结果。
更改:通过避免不必要的项目数据写入来改进同步项目的性能。
更改 对一些工具栏按钮进行了细微更改,以便在深色背景下更好地工作。
更改:Source Insight 宏语言:== 和 != 运算符现在以不同方式比较数字。如果两个操作数都是数字十进制或十六进制,则将它们作为数字而不是字符串进行比较。<、<=、> 和 >= 等关系运算符已经这样做了。

Source Insight 4.00.0126.zip

楼主(2023-03-08):
重新上传:Source Insight 4.00.0127

Source Insight 4.00.0127.zip

网友A(2023-08-31):
更新到Source-Insight-4.00.0131

网友(2022-11-29):
非常感谢,刚好能用。

网友B:
楼主大人,出126版啦

修复:崩溃:当仅选择空格或整行时,4.0.0125 中引入的回归错误在使用“跳转到定义”或“跳转到原型”命令时可能会导致崩溃。

网友C:
最新版本是它:Version 4.0.0126
Fix: Crash: Regression bug introduced in 4.0.0125 could cause a crash when using the Jump To Definition or Jump To Prototype commands when only white space or a whole line was selected.

网友:
学习版=和谐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大人,出126版啦

修复:崩溃:当仅选择空格或整行时,4.0.0125 中引入的回归错误在使用“跳转到定义 ...

在哪下载啊,可以分享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新版本是它:Version 4.0.0126

在哪下载啊,可以分享一下吗?

楼主:
找到了Source Insight 4.00.0126

Source Insight 4.00.0126.zip

网友:
下载安装了,但是在使用中出现汉字变量不显示问题,比如 uint8_t aa[]={"汉字"} ;  则不显示汉字, 显示为 uint8_t aa[]={"   "} ;  是怎么原因? 如果是英文则可以正常显示

网友:
试了下,没出现11#说的问题:

网友:
呃,看这个软件,想起我的SlickEdit

代码编辑这个圈内卷也厉害,VSCode 、Sublime、 Atom等都很优秀

网友D:
奇怪了 我这里显示为;
前面加双斜杠就可以显示;
是哪里设置不对吗?

网友:
感谢楼主,学习版真是好东西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奇怪了 我这里显示为;
前面加双斜杠就可以显示;
是哪里设置不对吗?

这是你选择的代码字体本身没有中文吧,注释后字体变了,所以能显示。

网友D:
终于搞定了,在 Optiona->Style Properties 里面设置 Font  name 选择用 宋体就可以显示,看来还是设置问题。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楼主好人一生平安。。。

楼主:
没法编辑了,放下面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没法编辑了,放下面吧

127版本更新了什么BUG,这么快

网友F:
这学习版能在公司使用吗?应该不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127版本更新了什么BUG,这么快

是127版本的吗?我没安装,用的是125的

网友(2023-01-04):
引用 楼主:
没法编辑了,放下面吧

这个版本可以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法编辑了,放下面吧

哪来的4.0.0127?官网都没有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学习版能在公司使用吗?应该不能吧

应该没人管吧。暂时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
这东西会收到律师函不?

网友G:
引用 楼主:
应该没人管吧。暂时没有什么问题

有没有最新版的汉化

楼主(2023-02-06):
引用 网友G:
有没有最新版的汉化

没找到最新的汉化包

网友:
请教SI,如何设置相对路径

网友:
首先谢谢楼主分享,昨天试了一下126,大多数外用字体函数前面/* */的注释方法会乱码,如果大家伙习惯一种外用字体还是用回以前或者再等等修复吧,emm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终于搞定了,在 Optiona->Style Properties 里面设置 Font  name 选择用 宋体就可以显示,看来还是设置问题 ...

我试了一下126,安装的外用字体还有一部分字体是会这样的,用consolas倒是没有问题

网友:
首先谢谢楼主分享, 下下来试试看

网友:
这个汉化包不能用啊,他似乎只能用在107版本上,新版都不行,楼主知道怎么编辑这个汉化包吗

网友H:
引用 楼主:
没法编辑了,放下面吧

测试了下,附件不完整,解压失败,有时间了你再上传下,麻烦了

网友H(2023-03-08):
引用 楼主:
没法编辑了,放下面吧

不好意思,你的上传没问题,是我们的后台插件开的有问题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测试了下,附件不完整,解压失败,有时间了你再上传下,麻烦了

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好意思,你的上传没问题,是我们的后台插件开的有问题导致的。

硬汉哥,我上传的附件大小只有10MB,压缩包上传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好意思,你的上传没问题,是我们的后台插件开的有问题导致的。

附件大小限制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附件大小限制了

我改下,前几天维护论坛,临时修改了,忘了修改回来了。
已经修改回来

网友:
  恭喜楼主贺喜楼主,湖北人民发来贺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重新上传:Source Insight 4.00.0127

由于现在论坛现在了楼主位帖子编辑时间限制,楼主可以设置那个回复置顶,也就是在二楼显示。

在右下角这里。

网友:
系统:win11 64 家庭中文版
Source Insight 4.00.0127
options->preferences空白
有其他的小伙伴遇到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重新上传:Source Insight 4.00.0127

为啥官网都只更新到126

网友:
引用 楼主:
重新上传:Source Insight 4.00.0127

是阿,官网怎么只到0126啊

网友(2023-04-20):
引用 楼主:
重新上传:Source Insight 4.00.0127

mark 一下 flag

网友(2023-06-28):
请问下有其他可以生成.lic文件的工具吗? 我安装后使用si4_kgen_unis.exe生成的.lic文件总是报错,说序列号错误

网友:
非常感谢,这个软件来看ucosii代码是比较好的。

网友:
请问,si是否有和keil一样,没有激活的条件编译就暗色的功能?

网友:
我看官网已经更新到128版本。。

网友:
我把大佬的github地址发过来吧

网友:
硬汉哥,si

网友:
si的相对路径怎么设置啊

网友(2023-08-30):
130出来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A:
更新到Source-Insight-4.00.0131

官网是130 ,你的131是哪来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I:
官网是130 ,你的131是哪来的啊?

谷歌搜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