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高级定时器TIM的互补输出关闭问题

楼主(2022-11-29):
大家好,我这里需要使高级定时器(这里用的TIM8)的一对互补输出的通道中的主通道(CH1)输出低电平,互补通道(CH2)输出有一定占空比的脉冲波,我写的程序是将主通道(CH1)的TIM_OutputState设置为TIM_OutputState_Disable,互补通道仍然为TIM_OutputNState_Enable,但是出来的现象是主通道(CH1)输出却是高电平,不知道为啥啊,有没有同仁遇到过这种情况,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程序如图所示

程序如图所示

网友:
CH1的互补不是应该用CH1N么,用CH2做互补是怎么个用法。

楼主:
是CH1N,写错了,不好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CH1N,写错了,不好意思

这个应该是你使能的情况下,配置才有意义。

楼主:
哦,您的意思是必须要用Disable才可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您的意思是必须要用Disable才可以吗

这个函数,你使能了设置,它的空闲态才有意义,应该是这样的。

楼主:
哦哦,怎么使能设置呢,我现在是想让这个通道输出低电平具体该怎么做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哦,怎么使能设置呢,我现在是想让这个通道输出低电平具体该怎么做呢?

直接不用做TIM复用,做成通用GPIO的高低电平控制即可。

楼主:
可是我想把下桥臂输出一个有固定占空比的脉冲波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是我想把下桥臂输出一个有固定占空比的脉冲波呢

不影响,互补输出可以仅配置输出一路的。

楼主:
哦哦,好的,我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