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MER] 定时器的主频

楼主(2022-11-30):
硬汉哥,我有关于通用定时器Timer的问题向请教一下,在你stm32-v7开发板用户手册中第56页有提到通过框图可以得到定时器的主频,是不是只要AHB到的APB桥段有时钟分频的话,对应的定时器时钟频率就要乘以倍数?如果是这样的话,APB4也有分频,为什么上面的TIMclk和APB4频率一致呢,

网友:
不好意思,忘了回复了。

你说的是这个上面的LPTIM低功耗定时器? 这个和通用的定时器还不太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