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STM32可以先通过SPI得到加速度传感器数据,然后再单片机内进行FFT分析其频域最高值的频率值吗?如果可以求解决步骤

楼主(2022-11-30):
STM32可以先通过SPI得到加速度传感器数据,然后再单片机内进行FFT分析其频域最高值的频率值吗?如果可以求解决步骤

网友A:
1、SPI读取加速度传感器数据实现了吧。
2、然后做个数据FIFO或者双缓冲,读取指定点数后求FFT即可。

注意你的传感器采样速度就是你的FFT计算时的采样频率。

网友B:
采样器件是关键,加速度计很多带低通滤波。

楼主:
引用 网友A:
1、SPI读取加速度传感器数据实现了吧。
2、然后做个数据FIFO或者双缓冲,读取指定点数后求FFT即可。

好的 谢谢 我去研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采样器件是关键,加速度计很多带低通滤波。

采用的是六轴加速度计,已经单独测试过外扩测试过加速度计的代码,matlab分析了测得振动器件的振动频率 所以考虑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