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户分享] threadx部分MPU隔离部分
初级程序员

楼主(2022-11-30):
硬汉哥,F407的MPU部分是没有内存共享的寄存器,有什么其他途径进行MPU隔离APP使用?

楼主:
硬汉哥,目前还有一个问题是:对于F4这个几个设置不知从何下手了   F4的仿真中没有MPU部分的显示
//      module_instance->txm_module_instance_mpu_registers[12]=1;
//        module_instance->txm_module_instance_shared_memory_address = 0x60000000| 8 | 0x10;
//        module_instance->txm_module_instance_shared_memory_length =  0x0301001F;
当前我 配置共享只读区域 和 配置共享可读可写区以后使用   /* 启动动态APP */    status = txm_module_manager_start(module_instance);中任务无法恢复!也请您指点。万分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硬汉哥,目前还有一个问题是:对于F4这个几个设置不知从何下手了   F4的仿真中没有MPU部分的显示
//       ...

要正确理解ThreadX的MPU配置,它是每个APP都独立设置的MPU,然后动态更新的MPU设置。

网友B:
module部分的MPU是OS计算出来的,cortex-m4的MPU部分是有问题,启用模块的MPU的情况下,运行第一个模块没问题,后面的模块就运行失败

楼主:
引用 网友B:
module部分的MPU是OS计算出来的,cortex-m4的MPU部分是有问题,启用模块的MPU的情况下,运行第一个模块没问 ...

谢谢指点,我现在也只是在用第一个。后面的MPU配置之后加载就睡设备重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正确理解ThreadX的MPU配置,它是每个APP都独立设置的MPU,然后动态更新的MPU设置。

谢谢硬汉哥回答,我的单独的app都设置的0x01000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