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如何禁用滚动条

楼主(2022-11-30):
目前有一个滚动条,我在定时器中对他进行自加操作SCROLLBAR_Inc(hItem),但是想让滚动条触摸无效该怎么做?

网友A:
有个WM_DisableWindow函数(具体函数名以你实际手册查找到的为准),你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个WM_DisableWindow函数(具体函数名以你实际手册查找到的为准),你试试。

再问你个问题硬汉兄,多行文本控件里的滚动条怎样才能达到隐藏显示,但仍然可以滑动。或者多行文本控件的滚动条怎么才能使用滚动条的函数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问你个问题硬汉兄,多行文本控件里的滚动条怎样才能达到隐藏显示,但仍然可以滑动。或者多行文本控件的 ...

新版的6.X是这种效果。你看下新版的更新,确认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