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tFs] 用W25Q128做文件系统,如何把MP3文件写入到Flash中

楼主(2022-11-30):
如题,f_write只能写buffer类型的数据,我想问下.mp3格式的文件怎么通过文件系统写进去Flash

网友A:
原始数据给buffer,直接写入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始数据给buffer,直接写入就行。

mp3文件不是数组啊,他就是可以播放的mp3文件,这怎么给buffer

楼主:
我直接打开都是乱码的,它也不是二进制编码啊

网友:
任何文件都是二进制

网友A:
引用 楼主:
mp3文件不是数组啊,他就是可以播放的mp3文件,这怎么给buffer

不用管什么格式,所有文件都可以字节读取。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管什么格式,所有文件都可以字节读取。

硬汉哥,如果我的mp3只有11Kb大小,MP3解码那里是不是不用读10kb的MP3,我参考的您的MP3播放器的例子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硬汉哥,如果我的mp3只有11Kb大小,MP3解码那里是不是不用读10kb的MP3,我参考的您的MP3播放器的例子

参考我那个实现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我那个实现即可

有没有详细一点的文档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我那个实现即可

我解码出来的怎么杂音很大?就是采样率越大杂音越大,调小了采样率声音又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