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OS] freertos如果有多个任务因为同一个事件而进入阻塞态,那么会按照先后顺序唤醒吗

楼主(2022-11-30):
有个问题请教下,freertos如果有多个任务因为同一个事件标志而进入阻塞态,那么会按照先后顺序唤醒吗。
1.任务a同时等待事件标志D、E位,进入阻塞态
2.任务b同时等待事件标志D、E位,进入阻塞态
3.任务c设置了事件标志D、E,那么这个时候是任务优先级最高的任务被唤醒吗,如果任务优先级相同的呢。

网友A:
看源码应该是任务a和b都会被唤醒进入就绪状态,然后按照任务优先级调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源码应该是任务a和b都会被唤醒进入就绪状态,然后按照任务优先级调度

我做了测试  好像确实是这样  还是得改成信号量才行

网友:
刚看了xEventGroupSetBits源代码,多个任务的标志组同时满足,任务会一起进入就绪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