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LVGL没有单独的滚动条吗?

楼主(2022-11-30):
借个地方咨询下!LVGL V8版本没有单独的滚动条吗?不想按住页面上下拖动,想在右侧用滚动条拖动或者上下箭头点动。在工控屏上面,工厂环境不好的情况下还是这个方式好!!
////////////////////////////////////////////////
想上个项目,使用国产芯片驱动1024*768的屏幕。这几天了解下LVGL,感觉这玩意吃内存,大家反应都有点卡。个人水平有限,是不是优先考虑emwin?产品稳定性重要。

网友A:
当要显示的内容超过设定的窗口大小后   滚动条会自动出来

网友B:
好像没有内置这个。lvgl的滚动条只起到指示作用,不能触摸交互。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没有内置这个。lvgl的滚动条只起到指示作用,不能触摸交互。

哦,谢谢!按住页面上下滚动,不知道会不会引起误操作。本来是想上下滚动的,可能会弹出键盘输入这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要显示的内容超过设定的窗口大小后   滚动条会自动出来

我想单独显示出来,可以操作

网友C:
这个是标准的双缓冲会很吃内存性能,我们现在一般用linux搞,稳定性很好,就是吃内存,不过你一般不做什么动画其实也看不太出来,上下滑动触发键盘你把触发事件改一下改成LV_EVENT_SHORT_CLICKED 这个就不会触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标准的双缓冲会很吃内存性能,我们现在一般用linux搞,稳定性很好,就是吃内存,不过你一般不做什么 ...

你们是全志+QT?我就界面设置,显示数据。基本没有切换动作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们是全志+QT?我就界面设置,显示数据。基本没有切换动作

全志+qt/全志+lvgl,你mcu什么性能,如果追求性能肯定还是emwin最好,不过很多东西对比下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全志+qt/全志+lvgl,你mcu什么性能,如果追求性能肯定还是emwin最好,不过很多东西对比下就知道了

GD32F470ii,FLASH=2M,SRAM=768K,主频240M.外加SDRAM SD卡这些。8寸屏减配下800*600

网友D(2024-10-16):
引用 网友A:
当要显示的内容超过设定的窗口大小后   滚动条会自动出来

而且这个滚动条还很细,不能设置宽度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而且这个滚动条还很细,不能设置宽度

对LV_PART_SCROLLBAR设置宽度,看看官网的例子,都有的